WIN7系统,电脑桌面总是出现"免费小说"快捷方式,如何清除?

楼主(2022-03-20):
WIN7系统,电脑桌面总是出现"免费小说"快捷方式,如何清除?

网友A:
你得安装数字软件
在需要掌握卸载数字的技巧
利用流氓去管流氓
你最后把握住全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安装数字软件
在需要掌握卸载数字的技巧
利用流氓去管流氓

如果把握不住全局,事态将如何发展?

网友:
全家桶天天吃呗
最后营养不良
还感恩数字

网友:
是不是还会出现开机后偷偷安装软件? 如果是基本只能重装系统了。  我家里一台电脑也是这样,删掉了又偷偷的装回来。 装了个火绒安全软件,会提醒而阻止,但解决不了。追踪到安装软件的exe,删掉也杜绝不了。

网友B:
所有操作都搬进虚拟机,操作系统只是个空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操作都搬进虚拟机,操作系统只是个空壳

虚拟机坏了也得恢复或者重装啊,其实做好系统备份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于WIN7,用这个查杀进程的软件可以解决所有病毒
纯手动杀毒软件!我个人极力推荐
前提是你要了解WIN7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认识的,否则无从下手 ,乱用则等于自口

只可惜WIN10无法使用

网友:
出现弹窗什么的不要动:
1.任务管理器,找到这个弹窗的进程,找不到就找个可疑的
2.右键这个进程,打开所在路径
3.如果有卸载可以卸载,估计大概率会被重新装上。所以先卸载,一般文件夹还有残留,然后把文件夹权限继承一大堆的都删除,这样连自己都访问不了的那种,文件夹不要删,让他存在。
4.赶紧在进程中找其他可疑进程,按上述方式操作。大概率会有许多的。
5.我会把各种启动重新检查一遍,确定没有可疑的才重启,再次检查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进程。

网友:
装火绒试一下,上次我的电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装了垃圾,总是在temp的文件夹里自动装那些pid,看图的,拼音输入的,pdf的,垃圾软件,不定时的自动启动,怎么都删除不干净,删除了,他自动过段时间又自动换一批,装了火绒,垃圾软件删除没删除不知道,不过才没启动,

网友:
以前我的电脑任务栏总是有图标跳,不知道哪里删除,后来重装系统了,烦死了

网友:
C盘  D盘的 Program Files 去找下,或者 C:\Users\...\AppData  这些地方看下,如果是近期装的软件一般自己都能找到的

楼主:
感谢答复。 我是WIN7系统,gost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