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电极片需要绝缘处理,耐压20KV,要什么绝缘材料和工艺?

楼主(2022-03-20):
不锈钢电极片,连接10-20KV高压电,一面固定在木头上面,另一面为了防止人体触碰,经常有水气,所以不锈钢电极片需要做绝缘处理,增材绝缘厚度不超过2-3mm,考虑用硅胶来包住不锈钢电极片,除了

硅胶,常用的耐高压材料还有哪些?

网友A:
如果强度没要求的话,玻璃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B:
需寻找介电强度大于10KV/mm的材料
做窗户的普通玻璃成分并不严格,是有可能低于10的。
用玻璃需要用硼硅酸盐玻璃。

其他的,氧化铝陶瓷,聚苯乙烯,聚乙烯,氯丁橡胶,石英,蜡纸,聚四氟乙烯,云母,都满足需要。

但由于经常有水气,还应排除容易吸水的材料

网友C:
防止人体触碰不是应该加个外壳网罩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寻找介电强度大于10KV/mm的材料
做窗户的普通玻璃成分并不严格,是有可能低于10的。
用玻璃需要用硼硅酸 ...

亚克力材料绝缘系数怎么样?

查不到常用绝缘材料在高压电环境下的介电系数,记得有类似这样的表,但是某度里面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人体触碰不是应该加个外壳网罩什么的?

做了一个玻璃门,有门开关,门打开就把高压电场的电源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强度没要求的话,玻璃的性价比最高

玻璃性价比不高啊,加工费也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亚克力材料绝缘系数怎么样?

查不到常用绝缘材料在高压电环境下的介电系数,记得有类似这样的表,但是某 ...

亚克力应该可以
https://omnexus.specialchem.com/ ... dielectric-strength
这个页面里PMMA最小是15KV/mm,不过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10KV/mm的,所以安全系数要给够。

这个参数最好向提供材料的厂家询问,因为高分子有机物实际上是复杂的混合物(即使他们声称没有参杂其他塑料),会因加工而导致成分稍有不同,这个参数的差别可能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应该可以
https://omnexus.specialchem.com/polymer-properties/properties/dielectric-strength

thanks a lot

网友:
尼龙,环氧树脂,铁氟龙

网友:
不差钱的话聚四氟乙烯(特氟龙)镀层,别说20kv,200kv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