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code IAR工程#include不支持用#define定义的文件名

楼主(2022-03-20):
比如IAR中正常的#include rcc_c,其中rcc_c,在其它文件中定义#define rcc_c                ".\..\..\..\NewMcuLib\Drive\Arm\Iar\Stm32F10x\stm32f10x_rcc.c"
vs code中错误,文件路径定义没问题,把这个定义文件直接先加入到vs中也一样错误,vs中直接定义#include ".\..\..\..\NewMcuLib\Drive\Arm\Iar\Stm32F10x\stm32f10x_rcc.c",
在上面点击转到定义是可以跳转到此文件的

楼主:
这样定义主要是为了想移植方便比如#include gpio_c,arm的要更改成avr只要在那个文件名宏定义里选择一下gpio_c定义加入不同的cpu内核底层驱动文件

楼主:
已解决,不是不支持,是用vs打开后,不知道是不是文件包含顺序变化还是其它原因,是这个定义文件,当前的文件还没识别到,直接在本文件中先包含那个文件名宏定义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想知道, vscode下用IAR编译不了lib文件.a, 如何解决, 提示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xxx.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 vscode下用IAR编译不了lib文件.a, 如何解决, 提示Fatal Error: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xxx.c" ...

检查了一下是.ewp文件里有xxx.c的描述, 把这个改成xxx.a, 就可以了.

网友:
试下看看是不是反斜杠转义的问题

网友B:
搭车问一下
用VS code开发C51,配置运行(F5)自动执行bat文件进行编译一直搞不定,每次需要用 右键bat文件然后Run Code 方式才行。
我参考网上做法是在lauch.json加入以下:
{
            "name": "(Windows) 启动",
            "type": "cppvsdbg",
            "request": "launch",
            "program": "${workspaceFolder}/Target 1.BAT",
            "args": [],
            "stopAtEntry": false,
            "cwd": "${workspaceFolder}",
            "environment": [],
            "console": "externalTerminal"
        },
报错 Not implemented.,路径、文件都没错,暂时找不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
用VS code开发C51,配置运行(F5)自动执行bat文件进行编译一直搞不定,每次需要用 右键bat文件 ...

bat 脚本需要用 cmd.exe 执行吧,可以把 cmd.exe 理解成 Linux 中 /bin/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 脚本需要用 cmd.exe 执行吧,可以把 cmd.exe 理解成 Linux 中 /bin/sh

我也是参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0060453?from_voters_page=true
学来的,发现它的方法不行,所以才自己摸索了Code runner的方式,不过就是没有一键F5编译来得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