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卡位圆脖和线之间用什么胶水粘结比较好?

楼主(2022-03-20):
请教一下大家卡位圆脖和线之间用什么胶水粘结比较好?

网友A:
这个不能用胶吧,直接卡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用胶吧,直接卡上就好了。

要用胶水,否则拉动时,和板子间的连线会受力拉断

网友:
定做线,软尾是直接在线上注塑的,不知道什么胶能粘住,以前试过502和704,都不行。

网友:
内侧一条尼龙扎带即可。

网友:
E7000.
要用软胶,502是硬的,不匹配

楼主:
有人说用类似乐泰480这种才好,想买点试试。

网友:
粘结聚氯乙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