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鼠标连点两下不能打开文件夹,必须要三下

楼主(2022-03-21):
如附件图片,文件夹中文件很多的情况下
比如,我想打开”门禁系统“文件夹,winxp鼠标双击就可以打开。
但win7系统下,鼠标双击时,第一下文件夹跑到左边,光标重新定位到文件夹上,再双击才能打开
好像是必须先鼠标单击改变focus
这样搞的有时候很乱

网友A:
鼠标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坏了吧?

鼠标在xp系统下正常的
谢谢你回复

网友B:
把窗口拉长一点,整列文件名显示完全了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窗口拉长一点,整列文件名显示完全了就不会了。

这样是可以
但每次都这样麻烦,xp下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
但每次都这样麻烦,xp下都没这个问题

Win10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也一样

这种设计真是奇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10也一样

试不出来,这种是什么排列方式?好像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不出来,这种是什么排列方式?好像没用过。

列表

文件(或文件夹)较多时,假如有两列
先点一下左列的文件,focus(焦点)在左列,
但这时我想打开右列的文件,必须鼠标单击将focus移到右列,然后再双击文件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