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LL库 flash编程 分享

楼主(2022-03-21):
stm32g0 只有hal库实现了flash的读写,ll库是没有的

下面的代码可以在LL库中使用,测试已经通过。主要用于iap编程。

stm32g系列和F系列 在flash编程上最大的区别是 g0一次写入必须是8个字节。而F系列没有这个限制。

void FLASH_Unlock(void)
{
    WRITE_REG(FLASH->KEYR, FLASH_KEY1);
    WRITE_REG(FLASH->KEYR, FLASH_KEY2);
}

void FLASH_Lock(void)
{
    SET_BIT(FLASH->CR, FLASH_CR_LOCK);
}

void FLASH_Program_Double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
    uint32_t d1;

    while ((FLASH->SR & FLASH_SR_BSY1) != 0x00U)
    {
    }

    SET_BIT(FLASH->CR, FLASH_CR_PG);

    d1 = *(uint32_t *)Data;

    *(uint32_t *)Address = d1;

    __ISB();

    Data += 4;

    d1 = *(uint32_t *)Data;

    *(uint32_t *)(Address + 4U) = d1;

    while ((FLASH->SR & FLASH_SR_BSY1) != 0x00U)
    {
    }

    CLEAR_BIT(FLASH->CR, FLASH_CR_PG);
}

int flashWrite(uint32_t addr,uint16_t size,uint8_t *pdat)
{
    int i;
    uint8_t tab[8]={0};

    FLASH_Unlock();

    if( (addr % 8) != 0 )
        return -1;

    while( size >= 8 )
    {
        FLASH_Program_DoubleWord(addr,pdat);

        addr += 8;
        pdat += 8;
        size -= 8;
    }

    if( size > 0 )
    {
        for( i=0; i<size; i++ )
        {
            tab[i] = *pdat;
            pdat++;
        }
        FLASH_Program_DoubleWord(addr,tab);
    }

    FLASH_Lock();

    return 0;
}

void EarseSector(int sector)
{
    uint32_t tmp;

    FLASH_Unlock();

    //判断flash 是否忙碌
    while ((FLASH->SR & FLASH_SR_BSY1) != 0x00U)
    {
    }

    tmp = (FLASH->CR & ~FLASH_CR_PNB);

    FLASH->CR = (tmp | (FLASH_CR_STRT | (sector <<  FLASH_CR_PNB_Pos) | FLASH_CR_PER));

    while ((FLASH->SR & FLASH_SR_BSY1) != 0x00U)
    {
    }

    CLEAR_BIT(FLASH->CR, FLASH_CR_PER);

    FLASH_Lock();
}

网友:
G是便宜,就是不知道的坑太多,还不敢用,谢谢分享

网友:
G0 几年后,怕是价格也飞上天~

网友(2022-07-06):
G0  LL库读保护怎么搞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