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卖的称重传感器那么贵?

楼主(2022-03-21):
一个称重的项目,用了hx711模块。调试的时候用串口看HX711返回的称重传感器AD值。误差一直非常大,每次放同样的重物返回的值都不一样。估算最高到最低大约有一公斤。我百思不得其解,这误差连体重秤我看都不如。仔细研究过后发现传感器受力不垂直,也会有不同。换了方式精度确实提升了一些。可还是不小。我就去询问卖家客服,得知量程100kg,误差0.3%。300g误差,单单这传感器可卖价格180啊?网上一搜,就菜市场称重的电子秤,10g精度,150kg量程,整一套才80块。马上给我整蒙了,我寻思就是我单买一个传感器价格会高点,这价格差距也不至于这么大吧?还是我理解的有错误,误差0.3%不是误差300g?

网友:
产量小,还有技术支持,肯定贵啊

网友:
我还有两天航天的传感器,一个50KG的,一个100KG的,当时都是快200一个买的吧

网友:
建筑用的手持激光测距仪,成品一个100左右;单独里面串口输出的激光模块,卖两三百。。。。。。

网友:
传感器有铝制的也有钢制的,价格差不少

网友:
拆人体秤用

网友A:
人体秤似乎有算法:相近称重结果接近时,会自动锁定为一致。

典型的例子是喝杯水或上厕所,根本称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体秤似乎有算法:相近称重结果接近时,会自动锁定为一致。

典型的例子是喝杯水或上厕所,根本称不出来 ...

但凡成品仪表,或多或少的里面都有数据处理算法,或者是为了满足使用需要,或者是为了满足计量认证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