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如何检查画完的原理图

楼主(2022-03-22):
我一般是在PCB中查看single net,找单点
但是net跟管脚接错了,发现不了
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检查原理图的正确性

网友A:
一般不都是drc检查吗

网友:
net跟管脚接错这种神仙也解决不了啊。

网友B:
net跟管脚接错是你设计问题,DRC只告诉你管脚与管脚属性不匹配,那些网络没连接而已。我还发现公司同事绝对没DRC原理图,一推提示,还发现几只引脚没连,VCC也标注错,还有网络标号自动增加序号没有注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et跟管脚接错是你设计问题,DRC只告诉你管脚与管脚属性不匹配,那些网络没连接而已。我还发现公司同事绝对 ...

为什么要关掉DRC?

发现PADS出的原理图好搞笑,随便说一两个:
1.导出的PDF网络全是。。。问号
2.原件与原件的引脚居然不对其,到边上了竟然有个90度的小角,然后连一起,很怀疑有没有连一起
3.一张原理图画的好大好大
4.大部分画PADS的好喜欢把一张图用线分几个格子,每个隔间里放一小坨,看起来好L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跟管脚接错是你设计问题,DRC只告诉你管脚与管脚属性不匹配,那些网络没连接而已。我还发现公司同事绝对 ...

DRC也只能看页连接符
属性根本看不了,公司原理图库都不标准,一堆的属性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都是drc检查吗

有么有对网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么有对网表的

我们这里板子简单吧,一般是一个人自己负责原理图和pcb,在pcb拉线的时候也会发现,哪里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关掉DRC?

发现PADS出的原理图好搞笑,随便说一两个:

你这些错误全是低级错误,在其他软件一样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关掉DRC?

发现PADS出的原理图好搞笑,随便说一两个:

第四点,一般是以前用ad的人的习惯。我是把图纸分很多页,每页里面画不同功能。

原理图很大很正常,用pads画图的很多是bga的cpu,上百个引脚,pads里面,原理图上cpu引脚排序和pcb封装上差不多,不会像ad那样原理图封装把电源都画一起 把地画一起。

网友:
难道不应该进行一下最基本的drc检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板子简单吧,一般是一个人自己负责原理图和pcb,在pcb拉线的时候也会发现,哪里连错了  ...

要是自己布线,有些问题还是能及时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