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头加工,吸头上面有4个0.2的孔,请帮忙看一下有没有能加工的

楼主(2022-03-22):
吸头加工,吸头上面有4个0.2的孔,请帮忙看一下有没有能加工的,铝合金材质,上面的面也有平整度的要求

网友:
截图上要有D-D视图和材料。

网友A:
0。2的孔,精度0。01;除了电火花,我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

网友B:
不锈钢材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的孔,精度0。01;除了电火花,我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

我们用PCB钻头打了孔,但是太耗钻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材料吧?

铝合金材质的

网友A:
用钻头能打出0-0。01的精度,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钻头能打出0-0。01的精度,牛

这个精度测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钻头能打出0-0。01的精度,牛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加工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加工方法

看看co2激光器行不行,不行就得找能打铝合金的激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加工方法

首先要有D-D视图或孔深度,不同深度和粗糙度,方法也不同,深度0.5mm和深度5mm,加工难度差很多。孔锥度有没有要求,也会限制加工方法。
微孔用电火花,电化学腐蚀,激光,等很多方法都可以加工,各有优缺点和使用条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铝合金材质的

0.01的精度你确定能在铝合金上使用钻头做到?

0.1估计你都困难。钻头会抖动的。

网友D:
楼主可以找做SMT吸嘴的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找做SMT吸嘴的加工

做smt吸嘴的,不会要求0.01精度的。

网友E:
激光打孔应该可以的,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F:
我在黄铜上打过0.1mm的孔,深度1mm左右。用的雕刻机+日本的小钻头0.1的有。选一个比目标小一号的钻头,慢慢钻,不能心急。

网友G:
这个孔的深度是多少?整个件从零开始做还是在半成品上打孔?
能不能做取决于整体情况,4孔之间的位置关系我可以做到0.01,但是d1.72同心0.01受装夹限制并不能在所有的情况下做到。

我只能做少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有D-D视图或孔深度,不同深度和粗糙度,方法也不同,深度0.5mm和深度5mm,加工难度差很多。孔锥度 ...

请查看孔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1的精度你确定能在铝合金上使用钻头做到?

0.1估计你都困难。钻头会抖动的。 ...

使用钻头加工了几个,发给了客户,客户没有验证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打孔应该可以的,可以研究一下

孔的深度是0.8,铝合金材质,激光应该不行吧,我们钻头加工了几个,客户那边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找做SMT吸嘴的加工

我网上看3D打印的挤出头有0.1孔径和0.2孔径的,就是不知道精度,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H:
0.2 的孔哪有什么流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孔的深度是多少?整个件从零开始做还是在半成品上打孔?
能不能做取决于整体情况,4孔之间的位置关系我 ...

您好,整个件是从零件开始,需要做发黑处理,您要是可以做我发您完整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黄铜上打过0.1mm的孔,深度1mm左右。用的雕刻机+日本的小钻头0.1的有。选一个比目标小一号的钻头,慢慢 ...

您能做这个东西吗?是否可以做几个样品,表面需要发黑处理的,加工完发黑是不是精度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0.2 的孔哪有什么流量啊

吸的东西很轻的,要不到多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1的精度你确定能在铝合金上使用钻头做到?

0.1估计你都困难。钻头会抖动的。 ...

我这里用钻头做了几个样,做完之后发黑,交给客户没有成功,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H:
你吸什么东西,估计是方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吸什么东西,估计是方案有问题

吸一种金属环,客户设备上原来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整个件是从零件开始,需要做发黑处理,您要是可以做我发您完整图纸 ...

我这搞不了发黑,另外发黑的话,恐怕会影响精度,铝的表面处理尺寸变化很可能在10um以上。

从精度和易加工性角度来讲,我个人推荐更换材料为黄铜。

但是如果一定要发黑,可能黑色POM塑料是一种选择。

我理解内部0.4的孔的做法,但是这样实际上并没有有效降低加工难度,如果外部实际上没有什么避空的需要,建议还是尽量把整体做个锥形,内部只是普通钻头简单掏空。

目前图上的形状对所需精度的装夹似乎不利,可能需要添加一些平面。4孔位置关系是没问题的,但我不确定是否全部能做到。

网友:
孔的深度是0.8,铝合金材质

网友:
孔的深度是0.8,铝合金材质
应该可以用冲压成型,你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