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有惊无险,差点提控回家....

楼主(2022-03-22):
飞了4块电,飞第5块时,一不留神大意了,飞离视线,迅速绕过树,一看飞机越飞越远,再打杆控制没反应,估计是遥控器失联,眼看着飞高飞远,没有一点办法,,此时电量耗的差不多,眼看飞机朝河对岸的停车场砸下去,我心想泥马这下玩玩了,砸到宝马,奔驰那事情就整大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停车场找飞机,还好停车场的车都没有坏,不幸中的万幸!比起砸到车,丢一架飞机能算什么。再顺着河边找没有发现踪影,心想掉河里的可能性非常大,丢了就丢了,真是不甘心啊,我还是去河对岸离飞场近的地方找找。地上找了一遍没有发现,结果抬头一看原来在这里,,离河就半米远,运气也太好了。捡回来洗洗,通上电,50米自由落体,居然啥也没坏。

网友A:
以为是四轴,应该也搞上无信号自动返航

网友B:
去荒郊野岭才安全。

网友C:
这个很难飞的。我那时候玩的时候炸鸡n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是四轴,应该也搞上无信号自动返航

这个后面会加上去的。

网友D:
这种没经验玩不转,城区我连四轴都不大敢玩,风险太高了,伤人,伤物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荒郊野岭才安全。

附近没有那么大的空地,后面玩大动作要开车去更空旷的地方才安心。

网友:
从100 250 450 500一路玩上来,还是只会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难飞的。我那时候玩的时候炸鸡n遍

没那么难吧,炸机很正常,我这个尺寸有点大,桨有410mm,听声音有点吓人,我去玩都全身武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难吧,炸机很正常,我这个尺寸有点大,桨有410mm,听声音有点吓人,我去玩都全身武装  ...

穿迷彩服去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没经验玩不转,城区我连四轴都不大敢玩,风险太高了,伤人,伤物都不好, ...

人多的地方真不建议玩任何的飞机,操作失误问题会很严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附近没有那么大的空地,后面玩大动作要开车去更空旷的地方才安心。

砸下去,电池着火了就事大了。 特别是砸到那种几百万的车, 刮花个车门,都要整扇门换,从海外运过来那种,没几十万搞不定

网友:
我的纸飞机前两天都掉水潭里了,还下水捞了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砸下去,电池着火了就事大了。 特别是砸到那种几百万的车, 刮花个车门,都要整扇门换,从海外运过来那种 ...

就怕这啊,朝停车场飞去,着实给我吓到了。

网友F:
楼主这个是不是比四轴的续航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不是比四轴的续航时间长

不比四轴续航时间长,四轴一般20分钟很正常,这个飞暴力点不超过10分钟的

网友G:
买个正八经的四轴多好,有个半小时练手就差不多了。唯一的问题是4轴好多地方限飞,飞机直接不动作。

网友:
莫坛飞直机的不多见啊。我的TG520和小兔子380也吃灰有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正八经的四轴多好,有个半小时练手就差不多了。唯一的问题是4轴好多地方限飞,飞机直接不动作。 ...

四轴我不用买,有一大堆的,四轴没什么可玩的了

网友:
炸鸡不可怕,怕射浆

网友H:
前几天小区封控

拿吃灰的精灵1来飞,飞了半小时后,莫名其妙失控撞大楼了,毁了,干坏了电机x1、桨x3、电池x1,线x2,PCB上的电感都被震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小区封控

拿吃灰的精灵1来飞,飞了半小时后,莫名其妙失控撞大楼了,毁了,干坏了电机x1、桨x3、电 ...

你炸成这样,也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记得在14年的时候,带孩子到广场玩,看到有玩四轴的、立马叫孩子远离,结果半小时后四轴砸到地面上,幸好没砸到人,万一砸到了,那人估计得倾家荡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