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OC控制出现角度变化不均匀问题的原因

楼主(2022-03-22):
请教各 位FOC电机高手一个问题:本人用一个普通的BLDC电机作FOC控制,用TLE5012B 作FOC 的位置传感器,在20K pwm 中断程序中 检测本次与上次角度之差值 ,截图如下,角度变化不均匀

确认不是传感器的问题,个人认为是电机特性造成的。可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原因和应对方法?
转速计算 (70/32768)*60*20k=2563rpm ,尖峰处计算(140/32768)*60*20k=2*2563rpm 。

网友A:
搬个板凳,看楼下大神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个板凳,看楼下大神怎么说。

高手指点一下嘛。

网友B:
有沒有異响?
有的話,可能是 MOS 的 gate 腳驅動太強,導致干擾太大,從而導致數據被干擾錯亂。

也可能只是角度差值計算方法有問題,譬如你的原始數據沒有用滿 16 bits,譬如數據是不斷增大的,當前值超過最大後又回到 0 附近,而上一次值還在最大處,此時計算就容易出事

這種事情,你自己把傳感器原始數據的波形看一下,自然就能自己定位到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嘛。

你附图那个测速的速度,是怎么测出来的。2倍的偏差,有点夸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附图那个测速的速度,是怎么测出来的。2倍的偏差,有点夸张啊。

20K HZ PWM中断:

                temp = Tle5012ReadAngle();//磁编码5012b读数最小为0,最大32767
                temp  = THETA_OFFSET - temp ;//方向是数值不断减小的方向
                if(temp<0) temp = temp+32768;//处理0突变到360度边界
                //if (temp>32768) temp -= 32768;
                angle = temp;
                {
                static float delta;
                delta        = angle-lastAngle;//本次角度-上次角度
                lastAngle = angle;//保存本次角度
                if (delta<0)
                delta += 32768;//边界处理
              ...输出delta
                }

20K HZ PWM中断程序里,delta  本次角度-上次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異响?
有的話,可能是 MOS 的 gate 腳驅動太強,導致干擾太大,從而導致數據被干擾錯亂。

有边界处理,是读编码器的原始数据。程序处理见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边界处理,是读编码器的原始数据。程序处理见上面。

沒仔細看,可能有 bug

建議原始數據不足 16 位,左移到 16 位 unsigned 型,這樣邊界處理方便很多,基本不用處理就行。

网友C:
Tle5012ReadAngle() 这个执行时间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e5012ReadAngle() 这个执行时间多长?

之前测好像是2~4 个uS。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测好像是2~4 个uS。

有那么短?
你先把spi时钟搞到1us周期看看位置数据对不对再说。

网友:
看下磁编码器SPI原始数据,用开环svpwm进行低速拖动来验证

网友:
70多对应的上次角度和本次角度
140多对应的上次角度和本次角度
看原始数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