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静电实验时钟芯片复位

楼主(2022-03-22):
铁皮外壳,静电实验时,偶尔时钟芯片的时间复位,但是单片机没有任何问题,想请教下该从哪里着手整改?
:时钟芯片PCF8563,通过纽扣电池和3.3V供电,单片机也是3.3V供电。
1,试着给3.3V电源加了个静电二极管,没什么效果。
2,怀疑晶振,把晶振外壳接不接GND都没啥效果。

网友A:
断电去打静电,完了再上电看看时间丢没丢
时钟一般最多不准,不会丢失,除非单片机有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电去打静电,完了再上电看看时间丢没丢
时钟一般最多不准,不会丢失,除非单片机有操作 ...

我也觉得。除非lz的rtc和mcu接一起,mcu可以复位rtc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除非lz的rtc和mcu接一起,mcu可以复位rtc这种。

MCU和时钟芯片只有2个管脚连接,II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去打静电,完了再上电看看时间丢没丢
时钟一般最多不准,不会丢失,除非单片机有操作 ...

一会儿去断电打静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去打静电,完了再上电看看时间丢没丢
时钟一般最多不准,不会丢失,除非单片机有操作 ...

刚不通电测试了下,时间也复位了。

网友A:
贴电路看看,即使有干扰,最多丢几个周期时钟或者多几个时钟
要么有寄存器操作动作,要么掉电时间长
看一下8563电源端电容有没有问题,打完静电8563的晶振有没有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电路看看,即使有干扰,最多丢几个周期时钟或者多几个时钟
要么有寄存器操作动作,要么掉电时间长
看一下 ...

时间复位之后,会继续走!

网友A:
估计掉电复位了,C8并大电容看看,离8563电源和地尽量近一些
另外铁皮箱子,静电还能干扰到这里,说明外漏IO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掉电复位了,C8并大电容看看,离8563电源和地尽量近一些
另外铁皮箱子,静电还能干扰到这里,说明外漏I ...

还有个现象,就是一模一样的电路板,放到以前老的铁皮外壳,时间没有问题,但单片机偶尔重启;这新做的外壳,结构稍微变了点儿,单片机怎么都不重启了,时间老复位;我现在换了个品牌的时钟芯片,一会儿再试试。
C8并过一个10uf的电容试过,没啥用。

网友:
那说明还是壳子问题。上面给解决方案是疏。还有种解决方式是堵。

网友:
铁片外壳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掉电复位了,C8并大电容看看,离8563电源和地尽量近一些
另外铁皮箱子,静电还能干扰到这里,说明外漏I ...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帮忙分析。汇报一下:最后是换了个品牌的时钟芯片解决了。也就是找了个国产完全兼容PCF8563的芯片,再打静电没出现时间复位的现象。这个让我对国产芯片刮目相看啊!

网友C:
之前丢时间的是NXP的8563么?

网友D:
买到假的nxp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丢时间的是NXP的8563么?

是的,N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到假的nxp芯片了?

这个不太可能吧,一直是长期合作的供货商,平时用量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可能吧,一直是长期合作的供货商,平时用量很大的。

guo国产的居然比nxp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