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丝印K52的芯片厂家和全称

楼主(2022-03-23):
求丝印K52的芯片厂家和全称,表面丝印如附件图片,谢谢!

功能可能是防静电的,接在传感器输入端。

网友:
自己动动手 去淘宝搜一下“K52 sot23”
然后根据电路推一下器件功能,看看有没有匹配的

网友:
2SK508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5

网友:
BAV199-7-F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5
感觉这个更像

网友:
淘宝搜一下  丝印K52   出来这么多,总有一个是你要的

别说公司不能用淘宝

网友:
        2SK508-52

网友:
按您的描述,应该是BAV199  串联双二极管。 再用万用表验证下

网友A:
BAV199,钳位用的,一个脚连信号,一个脚连3.3V,一个脚连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V199,钳位用的,一个脚连信号,一个脚连3.3V,一个脚连GND。

我也觉得像BAV199,但我量了板上这个器件的连接,如下面图,一端接输入信号,另外两端接GND,请问这样接是为了什么,防静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像BAV199,但我量了板上这个器件的连接,如下面图,一端接输入信号,另外两端接GND,请问这样接 ...

信号钳位在 +— 0.6V  保护AD输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像BAV199,但我量了板上这个器件的连接,如下面图,一端接输入信号,另外两端接GND,请问这样接 ...

估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块板子,如10楼所说,下面两个脚都是连到了GND,就是钳位到±0.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块板子,如10楼所说,下面两个脚都是连到了GND,就是钳位到±0.6V。 ...

那这芯片能防静电冲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