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贴片电容值用什么仪器比较准确?

楼主(2022-03-23):
经常需要测量一些贴片电容,用万用表测量不太精确,测量多个板上相同的元件,加上仪器本身也有误差,不太好确定电容元件本身设计的数值

网友:
淘宝上搜"LCR镊子"

楼主:
买了一个LQ9101电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LQ9101电桥

这个电桥和安捷伦的LCR对比过,数据误差不大。
拆开看过,里面的用料不错,ADI的程控运放+ADI的24BIT 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桥和安捷伦的LCR对比过,数据误差不大。
拆开看过,里面的用料不错,ADI的程控运放+ADI的24BIT ADC ...

我还没拆过,看到别人用就买了,你也在用这款电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拆过,看到别人用就买了,你也在用这款电桥吗?

是的,我在用。体积小,使用时间长,一般情况下精度够用,比台式LCR使用更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在用。体积小,使用时间长,一般情况下精度够用,比台式LCR使用更频繁。 ...

如果插口长期使用后接触不好,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LQ9101电桥

不便宜啊,京东上要上 k 的

网友:
LCR电桥,以前iqc用的检测设备4W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便宜啊,京东上要上 k 的

有400多的,不知靠谱吗!外观都一个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LQ9101电桥

淘宝看了一下价格不便宜,10k频率略低,测低值可能效果不好。另外就是看上去是个业余的东西。这个级别的你还不如买个老毛子开源的那个LCR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看了一下价格不便宜,10k频率略低,测低值可能效果不好。另外就是看上去是个业余的东西。这个级别的 ...

搜到了DT71,看起来也不错,你用哪个LCR镊子?

网友D:
在板子上都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板子上都测不准

需要拆下来测量啊

网友:
在板子上都测不准 的。拆下来就用 四线LCR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看了一下价格不便宜,10k频率略低,测低值可能效果不好。另外就是看上去是个业余的东西。这个级别的 ...

卖家只能做到10K,不知道为什么做不到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