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的HAL库在GD32F307上读取U盘多块数据后出错?

楼主(2022-03-23):
STM32F107的HAL库在GD32F307上读取U盘多块数据后出错?

跟踪调试发现,每次读到第21次的时候该函数返回USBH_BUSY状态。

USBH_MSC_Read(&BSP_USBH_MSC_HOST, 0, sector, buff, count);

同样的代码,在两块相同的PCB板上(贴的芯片分布是STM32F107VC,GD32F307VC)运行,STM32F107VC一点问题都没有。

该问题卡了2周了

网友:
GD不是建议用回GD的库

网友:
出HAL库就是为了把用户都邦在ST芯片上,不兼容其它芯片很正常,万一GD也缺了又要换另外一家的芯片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USB.h端点数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