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70 写了个例子输出MCO SWD就找不到了

楼主(2022-03-23):
如题,程序有运行,现在尝试串口下载也没有成功,还有希望吗

楼主: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是连接不上的

网友:
把boot0拉高,从新上电应该可以识别。

网友A:
有希望的,再试试3楼的方法

网友:
g0比较坑,在调试之前,需要给那个选项字节 nBOOT_SEL 设置为0,这样给boot0拉高,它就会从系统bootloader启动。

否则,即使给boot0拉高,它也不会从系统bootloader启动。

但是如果flash没有程序,给boot0拉高,它又会从系统bootloader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希望的,再试试3楼的方法

变砖了2块 没看上面几位大神建议前,不要下载,本人不负任何责任

网友:
我刚打算接触G0系列,成本太吸引了,开发板明天能到,到时试试看

网友B:
各种link这么便宜的年代,怎么还有人用串口下载。

网友:
当你的机子已经装好外壳并且有串口引出,就只能用串口下载,并且用串口下载是最方便的。我在STM32G4上遇到的问题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具体就是没有找到由MCU自己写的程序来设置选项字节 nBOOT_SEL  的方法,写了就变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link这么便宜的年代,怎么还有人用串口下载。

F时代,如果SWD用作端口使用,是不是要使用串口下载?G时代就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F时代,如果SWD用作端口使用,是不是要使用串口下载?G时代就不同,

直接复用就好了,又不影响下载。jlink下载的稳定性/速度/便捷性远超串口,另外最好用标准5线的SWD,起码把RST加上,这个是硬件保证芯片进入下载状态的。用2线SWD可能就会某些特殊状况下出现不能下载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兄弟调试的时候非要去改变G0或者G4的BOOT选项字节,默认值不就妥妥的吗?默认是从FLASH启动的! 只是空片的时候会自动从系统boot启动,但是仿真下载程序后,复位自动运行也会自动从FLASH启动啊。我搞G0和G4,从来没遇到过锁死下载不了的。STM32CubeProgrammer不太好用那是真的,没有以前的STVP好用。

网友C(2022-10-14):
变转一块,可能是让Flash BOOT_SET意外变了1,还有得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转一块,可能是让Flash BOOT_SET意外变了1,还有得救吗?

没有,坏的都没有救回来

网友D:
复位状态下应该可以连swd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复位状态下应该可以连swd的吧

我试一下,记得STM32F系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一下,记得STM32F系列可以

我刚测试了一下,连接复位脚 也是不行的 是 什么 CMD错误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状态下应该可以连swd的吧

刚测试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试了 不行

我刚刚也试也,在复位状态下不行,
但用镊子把RESET接地,然后松开后,迅速点下载,成功了,救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