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类网线使用空闲的4根做为电源线能承受多少A的电流?

楼主(2022-03-23):
6类网线使用空闲的4根做为电源线能承受多少A的电流?
6类网线纯铜0.56毫米,1平方毫米大于4A电流,两个线理论可以达到4A电流。但是RJ45接口那里的接触面积可能没有一平方毫米吧?

我的产品有时候需要24V 2.5A左右的电流瞬间持续不超过1000毫秒,平时都是几十毫安的电流。不知道用6类网线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poe 是不是这样使用?

网友A:
POE是用的交流电,直流衰减厉害

楼主:
距离一般1.5米-3.0米左右的长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E是用的交流电,直流衰减厉害

你扯呢。poe是48v直流电。交流电会对信号产生很强的干扰造成无法传输数据。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的平均电流都在3A左右,也是用4根线。RJ45一定要选好的,线材不会有问题。

网友C:
记得90W的PoE是700多毫安/对线

网友:
线径可以承受电流
RJ45接口那里的接触面积就要参考厂家给的参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扯呢。poe是48v直流电。交流电会对信号产生很强的干扰造成无法传输数据。 ...

sorry,孤陋寡闻了,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记得90W的PoE是700多毫安/对线

这样难道是走4对线同时过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难道是走4对线同时过电流?

是的

网友:
感觉水晶头这种结构(铜片破开塑料皮碰到里面的铜线)对于大电流很不靠谱,
也没有人专门去测量一下打完的水晶头接触电阻的。

网友:
感觉 网线的外皮 不耐高温.  应该要降低电线的载流量.使用

楼主:
目前测试3A电流还是可以,但时间长了,这种水晶头担心会老化

网友D:
都5,60V了,虽然是直流的,人摸到有感觉吗,会电死人吗?

网友E(2022-07-18):
很多市售网线是铁线镀铜,电阻较大。
网线的压接连接和水晶头连接从本质上都是不太靠谱的连接方式。从所谓的工业4.0的实践看,以太网通讯连接故障率偏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多市售网线是铁线镀铜,电阻较大。
网线的压接连接和水晶头连接从本质上都是不太靠谱的连接方式。从所谓 ...

质量差的很多都是铁镀铜,但是有很多剪出来能看到也是铜的颜色,但是磁铁能吸起来,这个是铁铜合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很多市售网线是铁线镀铜,电阻较大。
网线的压接连接和水晶头连接从本质上都是不太靠谱的连接方式。从所谓 ...

是滴
水晶头易插拔是优点
也是致命缺点
许多大品牌变频器水晶插座后来都更换为螺钉式1.0插座.
这个才是可靠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滴
水晶头易插拔是优点
也是致命缺点

被变频器水晶头RS485插座坑过不少次,还是大品牌变频器,这玩意就不适合环境比较脏的工业场合

网友:
我们测试超5类线,100米单芯电阻约28欧。
我们用4芯来供电,24V,每2.5米一个设备,每个设备 50mA
一般接25-30个设备,到最后一个设备,一般在10-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质量差的很多都是铁镀铜,但是有很多剪出来能看到也是铜的颜色,但是磁铁能吸起来,这个是铁铜合金? ...

这是因为你剪断导线的时候,表面的铜镀层被挤压覆盖到了断面上,所以看起来是铜的颜色。如果你打磨断面,就能看到真实的截面材料。
网线里的芯线折弯,手感较硬弹性较足的就是铁线。

网友:
铜线每平方毫米每米电阻0.017欧,可以自己计算。其实不放心可以把传数据的线也同时做电源传输,参考poe 原理。这样就保险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有混合的那种网线的就是带电源线的网线,4+2/8+2这样就有后备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5,60V了,虽然是直流的,人摸到有感觉吗,会电死人吗?

潮湿环境与身体差的48直流可能会触电。大于36的就是非安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