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没有做音频信号频谱的小软件介绍?

楼主(2022-03-23):
  最近想玩下数字信号处理,也就是数字滤波器啥的,示波器上的fft显示不好使,想找个小巧点的软件,最好是就用电脑上现成的声卡,能够实时显示频谱曲线,可以点个按钮停住,再加2个游标,可以显示峰值的幅值和频率,再加图片保存,这样就够了。

网友:
Adobe Audition 可以,绿色版可能就三四百M。下面图片是我电脑实时录音页面

网友A:
推荐个手机上的,叫Spectroid,很适合拿到各个地方研究各种噪声,试试显示,设置里面配置丰富,频谱范围随意妥拽放大,自动识别峰,也可以手动添加监控的位置

这个高频主要是我笔记本风扇的风导致的

这个是电脑播放1khz正弦

部分设置页面:

编辑:添加设置页面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个手机上的,叫Spectroid,很适合拿到各个地方研究各种噪声,试试显示,设置里面配置丰富,频谱范围随 ...

感谢各位!

我试下先,还是坛友好啊!

网友:
这个软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