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静电引起的噪声算不算【系统噪声】?

楼主(2022-03-23):
某个产品,系统噪声要求<1uV
但打静电时,产生的大约在5-6uV。
我想知道的是,静电时产生的噪声算不算系统噪声?

网友:
觉得需要看正常使用环境中有没有这个静电噪声,如果没有就不算,如果使用时静电噪声就一直存在,需要算。

网友A:
静电引起的噪声应该算是"干扰"Interference而非noise

楼主:
这个静电是,人体静电模型的非接触式放电。
对USB接口/电源接口 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引起的噪声应该算是"干扰"Interference而非noise

谢谢大侠,确实很有道理。 能否麻烦说说是哪个标准里面提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确实很有道理。 能否麻烦说说是哪个标准里面提到的?

我忘记看哪本讲电路设计的书里面,单独把干扰和噪声分开讲了
然后我去网上看看老外英语讨论,就是用这个两个词区分的

噪声noise一般指热噪声,1/f噪声,爆米花噪声啥的,TI官方讲运放低噪声设计的视频讲过这个

网友B:
肯定不算的。你想一下,像静电、浪涌在做认证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极端情况,也就是产品使用的时候根本很少发生。

旧式的电视、收音机,打雷的时候,就会有爆发性的噪声,难道谁家选电气的时候关心打雷时候的perform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忘记看哪本讲电路设计的书里面,单独把干扰和噪声分开讲了
然后我去网上看看老外英语讨论,就是用这个两 ...

非常感谢。 这样我就好和测试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算的。你想一下,像静电、浪涌在做认证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极端情况,也就是产品使用的时候根本很少发 ...

非常感谢。 是的,我们也是想人体静电也最多是刚刚拿到手上的时候触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是的,我们也是想人体静电也最多是刚刚拿到手上的时候触发一下。 ...

EMC的这些项目主要就是干扰别人或被别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