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计划给新员工采购一批电脑,目前纠结联想拯救者和DELL G15

楼主(2022-03-24):
这些电脑主要是给研发人员使用,电脑太差,影响生产力。
尤其是疫情 计划台式机全部淘汰。笔记本方便大家带回家。

1. 联想拯救者 Y7000P    I5-12500H,16G RTX3050TI, 15.6寸显示屏,               ¥7099
2. DELL G15,               i7 10870H    16G RTX3060                                           ¥6499

A
两者的价格差不多,差别就是CPU,网上有说12代I5 赶超11代I7.
个人映像中联想的电脑价格应该比DELL的底一些。

B
DELL的电脑本人是一直在用,最近发现稳定性慢慢走下坡路。
联想 看了这个系列电脑的拆解,感觉内部做工还不错,至少比 神枪 好很多。

C
这两款电脑都没有 免费上门售后服务。

D
一直在寻找 搭载志强CPU的笔记本,永远不会蓝屏的那种,最近被DELL电脑的蓝屏困扰。

网友A:
我选dell,联想不是不行,但是要选 thinkpad。
普通的办公,cpu的差别很小的,现在有谁能用满cpu.

网友B:
定个额度,让开发人员自己买去。

网友C:
LZ,考虑服务器+瘦机+VPN远程吧。。。省钱省心

网友:
如果不搞复杂ID、MD,现在电脑性能对于电工来说还是过剩很多吧,当然除开编译时间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选dell,联想不是不行,但是要选 thinkpad。
普通的办公,cpu的差别很小的,现在有谁能用满cpu.

不要太迷信thinkpad,它就剩个外壳了

主板和联想的其他机器并无本质区别。

网友:
THINKPAD现在就剩个牌子了,我的T570拿一个角平着放,明显变形

网友:
拯救者是现在的联想的主打,我觉得用下来,感觉不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定个额度,让开发人员自己买去。

这。。。采购回扣怎么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dell,联想不是不行,但是要选 thinkpad。
普通的办公,cpu的差别很小的,现在有谁能用满cpu.

极有道理,

我有一台ThinkPad P1和Lenovo的Y7000,硬件配置几乎一样,

Y7000的CPU的loading明明低于ThinkPad P1,
可是Y7000的风扇经常莫名其妙的吵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采购回扣怎么拿?

就是给员工买电脑的补助嘛,要啥回扣。比如我们现在就是员工自己带电脑上班,你自己愿意买多少钱的都可以,发票给公司,然后公司补助最高5000元,分成36个月平均发放,中途离职补助就没有了,然后36个月后你可以再买一台按照上述的办法继续补助。 实际就是公司每个月花一百多租员工的电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定个额度,让开发人员自己买去。

哈哈,好办法,省的以后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哈哈,好办法,省的以后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的。。。

99%开发人员都不会买太差的,价格都是远超过补助的金额。 所以就变成了公司花了5000元,实际上员工用的是8000元价格的电脑给公司干活,而且还是分期付款的。  员工也开心,花了3千元给自己买了台8000元的电脑,电脑是自己的用起来也爱惜很多。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电脑用了3年发现还很好用,处于换和不换的尴尬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要太迷信thinkpad,它就剩个外壳了

主板和联想的其他机器并无本质区别。

区别大了,品质都不一样的。

就算都是thinkpad,系列不一样区别都很大,比如e,t之间差距就好几条街。

网友G:
两款的屏幕都是1920x1080的分辨率是硬伤,研发机器最好是接近4:3比例
对楼主公司能给换笔记本点赞,疫情下笔记本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给员工买电脑的补助嘛,要啥回扣。比如我们现在就是员工自己带电脑上班,你自己愿意买多少钱的都可以 ...

3年后,好的电脑淘汰下来,还是可以给业务再用用的。

同时这样电脑的所有权问题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款的屏幕都是1920x1080的分辨率是硬伤,研发机器最好是接近4:3比例
对楼主公司能给换笔记本点赞,疫情下 ...

办公都是双屏,这个不成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区别大了,品质都不一样的。

就算都是thinkpad,系列不一样区别都很大,比如e,t之间差距就好几条街。 ...

我的thinkpad P53,硬盘工作时间才160个小时就不开机了。

主板都是同一批人设计的,芯片都是同一厂家供应的,哪儿会有区别。

但也不排除e系列故意用体质差的芯片,以及缩水了外壳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考虑服务器+瘦机+VPN远程吧。。。省钱省心

MCU开发是需要USB ,串口等调试用的。瘦客户机不太合适。
对于PCB 双屏开发,远程办公试过了,画面显示晃悠得厉害。目前公司业务部门就是 远程虚拟机办公。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开发是需要USB ,串口等调试用的。瘦客户机不太合适。
对于PCB 双屏开发,远程办公试过了,画面显示晃 ...

画pcb必须得显卡加速。。要不然真的很扯淡。vmware开3d加速都卡成翔,一台老古董显卡破电脑都非常流畅。。

网友H:
用过三台联想,两台戴尔笔记本,个人是不会再买联想的了。

网友:
12代加DDR5可以实现志强CPU的笔记本的效果

网友:
谁用谁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过三台联想,两台戴尔笔记本,个人是不会再买联想的了。

快来说说 联想电脑如何垃圾?

网友:
搭车问问,Pads画图,3d显示卡,买个啥便宜显卡呢?现在的是750ti,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快来说说 联想电脑如何垃圾?

对比下就一个山寨加工厂,设计细节,稳定耐用性,用的时间越长使用体验越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快来说说 联想电脑如何垃圾?

我用過兩台聯想

第一台是 2007、08 年買的,質保內,主板壞了一次,等用到第五年的時候,nvidia 獨顯 gpu 壞了,聽說當時很多都是 gpu 過熱脫焊什麼的,後來用 usb 轉 vga 又用了一年多才換

第二台是 yoga 11.6,用了三、四年左右,觸摸板脫皮、機器外殼掉渣,後來充電器壞了,我用直流電源測試把主板燒了,外殼掉渣的圖這裡有:
https://blog.d-l.io/fix-lenovo-sd-card-reader
還有很不爽的是,鍵盤 F1~12 數字鍵和 ESC 鍵不能同時啟用,垃圾設計

第三台是 Samsung galary book flex 13.3,剛過保修屏幕壞了一次,換屏幕總成花了兩千多,其它還可以,至少不掉渣

网友I:
最近买了个hp星13Air,4299,AMD 5600U 6核12线程,16G,512G SSD,960g,续航10小时,爽的一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thinkpad P53,硬盘工作时间才160个小时就不开机了。

主板都是同一批人设计的,芯片都是同一厂家供 ...

硬盘不开机,这个锅不应该由p53来背吧,我们公司之前买了几十台E,买了十几台T,从来没见过T有问题,反倒是E,偶尔有USB坏,屏幕闪,电源坏,不开机。

以5年的时间跨度来说,T的性价比是比E的高的,因为用E的要包含维护的时间成本。

网友:
笔记本带回家干啥,还不如搞个台式机,比如dell的opt机子,至少有服务包在里面

网友:
建议配置惠普或者dell比较好的主机,再另外购买三星21寸显示器(淘宝才1400左右);这样5000左右可以配置相当好的电脑

网友J:
我们公司都是租的电脑,一月100~150/台,都是全新的电脑。无押金。

网友:
给钱补贴,分月返还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不开机,这个锅不应该由p53来背吧,我们公司之前买了几十台E,买了十几台T,从来没见过T有问题,反倒是 ...

硬盘工作时间160小时,是指从硬盘上读取到的机器使用时间是160小时。
我表达的不够严谨。

不开机是主板的原因,一万多的电脑,后来3000多卖给了坛友。

结果他送到浙江去修,还没修,机器莫名其妙自己就好了。可能主板虚焊?被快递公司给修好了
后来有没有再出现故障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公司都是租的电脑,一月100~150/台,都是全新的电脑。无押金。

还不如买一台分期付款的,最后还是自己的

网友:
妥妥的12代......或者AMD--xxxxH,效率源自对工作的热爱,并非优秀的利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3年后,好的电脑淘汰下来,还是可以给业务再用用的。

同时这样电脑的所有权问题不好搞。 ...

产权归个人,电子产品的固定资产都是3年折旧为0的。 ss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近买了个hp星13Air,4299,AMD 5600U 6核12线程,16G,512G SSD,960g,续航10小时,爽的一笔。。。 ...

我买的战66,待机,性能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大了,品质都不一样的。

就算都是thinkpad,系列不一样区别都很大,比如e,t之间差距就好几条街。 ...

现在用21款的x1c,还是比联想的好不少的。无论是重量还是散热。只能说价格贵不少,但是品质没有明显的提高。

网友K:
联想的设计太差,设计人员水平差一大截。以前买过Y480,硬盘与铁皮支架之间没做绝缘,导致硬盘电路板短路。
神舟在16年买过一台,质量很好。19年再买就很差劲了,也是设计和质检明显有问题。
后来我只买dell和hp,这两家设计和做工明显高一个档次。

网友:
我自己买了台拯救者r9000p,做工性能很满意。然后同事买了台r9000x,也非常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K:
联想的设计太差,设计人员水平差一大截。以前买过Y480,硬盘与铁皮支架之间没做绝缘,导致硬盘电路板短路。 ...

惠普装驱动和风扇控制台,让我恶心到了。。。。

官网下载驱动,还另外字母+数字命名。。。不好查看和管理

装个game hub,需要依附微软商店,ltsc版本无望。。。。

网友:
我公司清一色的戴尔主机和显示器,不知道为啥

网友:
我只认thinkpad,戴尔还有原来的华硕之类不知道是不是没接触过高端的,总觉得质量不好

楼主:
突然发现DELL G15只有一个PCIE 硬盘接口。再没其他的硬盘接口。。这种电脑不敢买啊 。

联想有两个PCIE 口,一个SATA口。比较合适研发部门的同时使用

对比联想和dell 这两款电脑的评价,,DELL全是质量问题。联想全是外观问题。
总结:DELL 已经沦陷了。

现在的Thinkpad 质量怎么样,真心不好说。

网友:
联想的品控很差。四年前公司叫我随便挑个笔记本,我选了联想。结果,一路过来,键盘换了,外壳换了,中间还维修了几次。不胜其烦。

网友:
联想有一点很不爽   一个型号刚出,过了两个月 三个月   里面一些 芯片会更换, 应该是老版本遇到问题了换新版本   。
然后前面的人就成了小白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给员工买电脑的补助嘛,要啥回扣。比如我们现在就是员工自己带电脑上班,你自己愿意买多少钱的都可以 ...

给的少了点哈
我上上东家是按照300/月给补助,然后全买MBP去了。

网友:
我好像8000 ~ 9000 买了台火影笔记本。这估计是杂牌,之前没听说过。   打了一个星期的《艾尔登法环》,挺流畅。 目前吃灰了。
阿里的 无影云桌面 这几天刚出来,也体验了一下。用于文档为主的办公还是能满足需求,且方便。

网友L:
我用的Dell G15,蛮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Dell G15,蛮不错的

G15只能装一个PCIE的固态,,,不能装机械硬盘 是一大败笔。

网友:
我先在用W530顶配,很好使。前阵子想看看新的TP,有没类似稳定好使的,发现: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99%开发人员都不会买太差的,价格都是远超过补助的金额。 所以就变成了公司花了5000元,实际上员工用的是 ...

有点恶心的是,这种模式下,电脑就可以变成了公司资产,需要贴标签不说,还要强行加域(不知道要干嘛哦),装加密软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