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变频器干扰,运放输出不对,看一下是设计问题还是布线问题

楼主(2022-03-24):
传感器的供电电压需要自动调节,自动补偿这个传感器工作电流,  所以设计了这个电路。。。调节2576 FB脚电压。。

正常工作时,OP27输出约6.5V  2576 输出3V多。。

公司试了三个变频器,控制电机的,,二个进口的的,没有问题,   一个国产的杂牌,只要变频器开, Vfb脚就由6.5V,变为 13.4V 。。。2576也就没办法输出了,。关变频器马上又正常。

LM2576在不开变频器的时候,开关频率150K,开启以后,变为了100K,但这不重要,问题不在它

一是 这个国产变频器,真的比较差, 以前接地不好,所有手机都不能靠近,安卓,苹果,都不行,手机程序不受控制,乱跳,后来加了大了接地线,才正常。。其它产品也可以正常使用了
二是 电路设计或布线也不好,,我几个电路板版本,不同的布线,没有一个是好的。。。所以可能设计上问题多一点

网友:
布线得看PCB图呀,另外,开关稳压电路的布局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
好奇这样的变频器怎么过认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