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丝印JJ=C2E是什么芯片?(已解决)

楼主(2022-03-24):
封装是贴片SOT-23-5,丝印是JJ=C2E,请问这个芯片的型号是?
网上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信息

网友:
这个丝印有点调皮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了,是一个线性稳压器
具体信息是:
RT9167A-33GB 300/500mA線性穩壓器(LDO) IC JJ=C2E貼片SOT-23-5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K/RT9167A-33GB.html

留给后面需要的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