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见过这种双通道TVS管吗?(Vrwm:5V Vc:7V)

楼主(2022-03-24):
请问大家有见过这种双通道TVS管吗?(Vrwm:5V Vc:7V)

网友A:
这是给差分信号用的吧,有很多啊

网友:
4通道的也有啊, SRV0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差分信号用的吧,有很多啊

请问有具体型号吗?谢谢

网友:
USB,HDMI的保护电路上特别多。

楼主:
优恩半导体找到了型号:ESD70V14T-LC,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