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L110C6PA功耗测试一

楼主(2022-03-24):
1、HC32L110C6PA 工作在内部38.4K 主频下,while(1); 所有外设关闭,其他io上拉输入,3.3v 6.9ua电流。

2、HC32L110C6PA 工作在内部38.4K 主频下,串口唤醒功能打开,一个io口做输入功能,外部上拉,其他功能关闭,其他io上拉输入,深度休眠后0.7ua电流,3.3v。

其他有待进一步测试。

楼主:
int32_t main(void)
{
    stc_clk_config_t stcCfg;

    //CLK初始化
     Clk_Enable(ClkRCL, TRUE);
     Clk_SetRCLFreq(ClkFreq38_4K);//内部38.4K

     DDL_ZERO_STRUCT(stcCfg);
     stcCfg.enClkSrc = ClkRCL;       // RCH  = 38.4K
     stcCfg.enHClkDiv = ClkDiv1;     // HCLK = 38.4K
     stcCfg.enPClkDiv = ClkDiv1;     // PCLK = 38.4K

     Clk_Init(&stcCfg);

    Gpio_InitIOExt(3,4,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3,5,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3,6,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0,1,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0,2,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0,3,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3,3,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3,2,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3,1,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2,7,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2,6,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2,5,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2,4,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2,3,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1,4,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1,5,GpioDirIn,TRUE,FALSE,FALSE,FALSE);

    while (1);
}

6.9ua的测试代码。

网友:
这功耗可以啊

网友:
正常水平...,不难满足

网友A:
华大的低功耗确实非常可以,其他外设性能也很给力,关键价格也可以,国产里算很良心的了。

网友:
买 个一盘放冰箱里 等升值?反正不会跌?

哈,居然就是那最小体积的呀,真能存点,老外玩家已经盯上了。

网友B:
HC32L110C6PA功耗低,但我以前测试时使用100ms定时唤醒再运行5ms进入休眠,电流监测发现正常工作的电流不止5ms,还长得多,在进入休眠后电流并没立即跌落,当时我并没能找到原因。

网友:
复旦微的大概是4uA,深度睡眠差不多

网友:
国民技术的深度睡眠模式,所有外设关闭  测试2ua

网友:
这是普通水准吧,用51也能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大的低功耗确实非常可以,其他外设性能也很给力,关键价格也可以,国产里算很良心的了。 ...

价格可以?
目前只要用过华大产品的公司,都在问候它祖宗十八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可以?
目前只要用过华大产品的公司,都在问候它祖宗十八代。

啥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情况?

没用华大的,就别用吧。。犯不着给自己添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华大的,就别用吧。。犯不着给自己添堵。

有啥推荐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32L110C6PA功耗低,但我以前测试时使用100ms定时唤醒再运行5ms进入休眠,电流监测发现正常工作的电流不止 ...

估计是其他部分耗电了,例如电容这类储能器件,在外设休眠后,缓慢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