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入了一体机,比预想中的要香

楼主(2022-03-24):
被联想坑过损失6000块钱,原本不再考虑联想电脑,无奈一体机这个市场其他厂家更拉跨,只能违背本心再试试看。

1.随机自带的harman音质比预想的要好
2.显示器仔细检查过,目前没有坏点

顺便试试AMD的cpu,

希望别过几天不能开机了。

网友A:
这一条腿的支架不知多久就松松垮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条腿的支架不知多久就松松垮垮了

目前挺结实的,

只有右边一条腿,以后的毛病肯定是左边要下垂。目前测量,屏幕左边比右边低了2mm,也是一条腿的后果

网友B:
能发一张后面的图片吗?看看主板做在哪里了,有多厚。要求不高用一体机很好的笔记本功耗与性能,台式机屏幕,桌面干净又简洁。还能12v供电太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发一张后面的图片吗?看看主板做在哪里了,有多厚。要求不高用一体机很好的笔记本功耗与性能,台式机屏幕 ...

楼主:
目前找到的缺点:
1.前置摄像头的分辨率太差了
2.散热孔在屏幕顶上,这是完全不考虑积灰
3.显示器上边有点像被撬棒撬过,缝隙比其他位置大很多

网友:
其实台式机、一体机、笔记本坏的比例差不多,也没有啥坑。
只不过台式机可以找到其他品牌配件替换,因此维修成本低
笔记本、一体机就只能原厂或者同型号拆机/返修板,只能接受砍你一颈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找到的缺点:
1.前置摄像头的分辨率太差了
2.散热孔在屏幕顶上,这是完全不考虑积灰

(1)这么便(丐)宜(版),要什么自行车 (2)风是朝上吹的,积个毛的灰,不过你小心别把水弄进去了。。(3)可能是前任翘了然后退货。。。二手东不是盖的,我就遇到过买1t黑盘到手全是坏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么便(丐)宜(版),要什么自行车 (2)风是朝上吹的,积个毛的灰,不过你小心别把水弄进去了。 ...

不工作的时候,落灰就直接落进去了,而且2个风道口,只有一个能感觉是往外吹风的,另一个可能普通散热孔加进气。

到货时候认真检查过,箱子原封的,屏幕没有任何指纹痕迹,不像别人退货的。比较可能是,上一个屏幕装好后,发现屏幕坏了,翘起来换了,然后出货了。

网友D:
升级32G内存,搞个usb hub ,作为开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32G内存,搞个usb hub ,作为开发机

开发个毛了,都已经失业了。

另一台大机箱台式机,都还只有8GB内存条,用了7年,去年台式机挂逼了一台闲置出来2根内存条才升级到16GB

这台纯家用,为了桌面简洁才买的。

网友:
也想 买个 一体机     方便  简洁

网友:
电源适配器是放桌面下面的,更整洁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 NUC 系列,我买了两台,一台做 gitlab 服务器,另一台给我妹办公(office)。

intel 的奔腾 6005 有点拉跨,Win 11 跑 office 画面有点撕裂,但打字体验不算太差。

在网页上看美剧,全屏(1080p)切换有点延迟,但比瑞芯微的 RK3399 (armbian 20.04)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 NUC 系列,我买了两台,一台做 gitlab 服务器,另一台给我妹办公(office)。

intel 的奔腾  ...

不考虑NUC小主机主要是因为不希望桌面的线太多太乱。

其实买下来价格是差不多的。

网友F:
LZ为什么不买笔记本呢,不用可以收起来

网友G:
可以当电视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为什么不买笔记本呢,不用可以收起来

笔记本屏幕太小了。
在家用的时候,想要用的爽,还要外接23.8寸屏。
这样就又搞出来一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当电视看吗?

我买的是23.8寸的,网传科学研究表明23.8英寸是办公效率最高的尺寸。

如果想要看电视看的爽,就上27寸的,也就加300块钱。用信用卡积分开个腾讯会员就好了,等于免费。

网友:
我也一直喜欢用一体机,主要是方便,手提反而不喜欢,可能是因为键盘的原因。。现在用的是DELL一体机。

网友H:
苹果一体机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苹果一体机不香?

M1芯片用不了x86软件
再香又有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考虑NUC小主机主要是因为不希望桌面的线太多太乱。

其实买下来价格是差不多的。

NUC小主机有vesa挂孔,可以外挂到显示器后面,使用短hdmi连接线。相比较一体机,只多了一个nuc的电源线。
nuc 搭配显示器,选择更多,可靠性和扩展性以及维护性,都比一体机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NUC小主机有vesa挂孔,可以外挂到显示器后面,使用短hdmi连接线。相比较一体机,只多了一个nuc的电源线。 ...

NUC有VESA挂孔,这个有考虑过。
问题是,我手上的4台显示器,要么没有VESA孔,要么VESA已经被使用。

比如戴尔的升降旋转支架,就是使用的VESA的孔。

网友:
NUC风扇吵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在屏幕后面,造型很好看。

网友:
一体机家用很好的,如果是性能不够可以远程唤醒局域网高性能主机直接远程桌面登录。只要内网能跑满千兆远程桌面是很流畅的。

网友:
自从在坛友那里搞了个NUC之后,发现这东西太好用了。

现在家里的大中小机箱的电脑全都退役了。

现在家里两个NUC主力,两个无风扇机。

网友:
想尝试一下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么便(丐)宜(版),要什么自行车 (2)风是朝上吹的,积个毛的灰,不过你小心别把水弄进去了。 ...

我无语了,因为屏幕边缘有突变缝隙,申请退货,重新买了一台。
屏幕缝隙居然一模一样。。。

可以确定电脑不是之前那台又发给我了。
因为上一台硬盘是三星的PM991这台硬盘是西部数据的SN530

楼主:
品控确实有点差,两台屏幕上都有一模一样的外观缺陷,可能是模具的问题,看买家评价上,发现了好几个差评反馈了这个问题,看来是通病。

然后
第一台显示器不水平高,左边矮,右边高,
第二台底座跟屏幕居然有个不为零的肉眼可见的夹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控确实有点差,两台屏幕上都有一模一样的外观缺陷,可能是模具的问题,看买家评价上,发现了好几个差评反 ...

设计的结构问题,一体机要想完美只能上苹果一体机。

其它的只要主板稳定,屏幕ok。什么屏幕边框有缝隙或者不均匀正常,就像家装一样,角角落落不能细看,整体感觉好就行。你这个结构就是屏幕下面拆开螺丝,拿掉下面下巴挡条,屏幕下滑翻起来屏幕,然后拆主板清理灰尘。我猜测就是这样的,不过清理灰尘也是4年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