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 芯片二手鱼上原厂真空原封的 芯片也可能有猫腻吗?

楼主(2022-03-24):
如题,今天 咸鱼上看到几款FPGA 芯片  比市面上全新的芯片便宜点,卖家说是全新 没拆封的, 但是问了几个懂行的 ,说谨慎点 水很深 ,请问 这种 锡纸真空原封的也可能是有问题的翻新片吗?

这个图是卖家传给我的照片图

网友A:
真空谁都能封,我们库存的芯片有时候也用真空机封到铝箔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谁都能封,我们库存的芯片有时候也用真空机封到铝箔袋里

  也就是水真的很深,防不甚防呀

网友:
包装,标签作假真不难

网友B:
咸鱼上买了几十片芯片,焊上板子一片都不能用,卖家突然说不包好坏(之前没说),又说各自承担一半,已经申请全额退款,不行就店小二介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买了几十片芯片,焊上板子一片都不能用,卖家突然说不包好坏(之前没说),又说各自承担一半,已经申 ...

你买的啥芯片, 之前买FPGA也中标过了 买的说是全新的芯片 结果  ADC 个片的值都不一样, 然后  还有一片FLASH 直接识别不到

网友C:
我在淘宝上买到假的整盘的贴片LNK625D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淘宝上买到假的整盘的贴片LNK625DG

你这个芯片还便宜呀, 买fpga 都是几百一颗 假的话 太划不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芯片还便宜呀, 买fpga 都是几百一颗 假的话 太划不来了

2500片一盘呢。当时芯片短缺,涨价,不得已才找的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0片一盘呢。当时芯片短缺,涨价,不得已才找的淘宝。

我觉得买芯片 要么 索性 知道自己买翻新的还好  有问题可以及时发现  那种以此充新的 真的太 多坑了

网友D:
不要在咸鱼上买亏不起的电子料!!!
前段时间SB样的买了两盘贴片电解电容,我操,你们想不到什么情况,外面看很正常。
后面一个一个拆。

网友E:
楼主的那种一个包装太简单了,淘宝上所有按包买的翻新片子都是那样子,包装的和真的一样,还帖了标签,并且用黑色笔还画掉了一些码,表示是正品,所有都完好,拆开也是完好的,但拆开一看芯片,就知道是翻新的。不用看包装。直接谈好是翻新的就退货退款。是全新就要了。

网友F:
我来说下。 这种包装也不能保证100%原装全新。我就上过当的。从包装上看和原装无区别,但芯片是翻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啥芯片, 之前买FPGA也中标过了 买的说是全新的芯片 结果  ADC 个片的值都不一样, 然后  还有一片 ...

fpga xilinx的7系列片子是可以锁住的。。然后你程序下进去也起不来,因为aes密钥不对 。。

楼主:
引用 网友G:
fpga xilinx的7系列片子是可以锁住的。。然后你程序下进去也起不来,因为aes密钥不对 。。 ...

哈哈,之前8台坏3台,后来和别的板子一对发现 bga的球都不一样大,坑了,总归有几台工作了,不影响项目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fpga xilinx的7系列片子是可以锁住的。。然后你程序下进去也起不来,因为aes密钥不对 。。 ...

我自己项目发出去的芯片都会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下。 这种包装也不能保证100%原装全新。我就上过当的。从包装上看和原装无区别,但芯片是翻新的。

防不胜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在咸鱼上买亏不起的电子料!!!
前段时间SB样的买了两盘贴片电解电容,我操,你们想不到什么情况,外 ...

电解电容也有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下。 这种包装也不能保证100%原装全新。我就上过当的。从包装上看和原装无区别,但芯片是翻新的。

什么型号的芯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那种一个包装太简单了,淘宝上所有按包买的翻新片子都是那样子,包装的和真的一样,还帖了标签,并且 ...

你说的跟我今天看到的好像

网友H:
这个芯片市场价也就500左右可以让供应商去找,这个货比较多。

网友:
作假就看值不值得做而已,不存在技术难度。

参见新IPhone的封纸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芯片市场价也就500左右可以让供应商去找,这个货比较多。

这颗和xc7z020区别不大吧,为啥这颗市场多一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颗和xc7z020区别不大吧,为啥这颗市场多一点

从代理那边了解到的XC7Z020代理说很缺货要我换成这个,暂时还没换,这个市场价只有XC7Z020价格的一半,差别很小,价格算比较实惠,代理拿都得快3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代理那边了解到的XC7Z020代理说很缺货要我换成这个,暂时还没换,这个市场价只有XC7Z020价格的一半,差 ...

我看了下,速度等级只有原先-1的水准,别的没仔细看,稳定性应该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