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据分析软件,可以生成曲线图,以及查看数据点的功能

楼主(2022-03-25):
求好用的轻量级的数据分析软件,可以把采集到的数据生成曲线图,任意缩放,以及查看数据点的功能,目前用excel图表可以查看,但是不能随时缩放或者查看其中的数据点,我想matlab应该可以实现,但是软件太大了,有没有小巧一点的,谢谢!

网友A:
cooledit可以,但是输入需要是二进制的文件

网友B:
之前群里问了,推荐了 Oct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oledit可以,但是输入需要是二进制的文件

cooledit我记得是编辑音频的软件,还有处理数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群里问了,推荐了 Octave

我下载一个试试 谢谢!

网友:
vscode+python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群里问了,推荐了 Octave

这个软件使用起来还是有点复杂,我只是想把数据变成可以随意缩放的曲线图。

网友:
你翻一下这个楼,应该有你想要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6178-1-1.html

网友:
Orange3-3.28.0-Miniconda-x86_64.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