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NAS适用的长寿民硬盘

楼主(2022-03-25):
2016年,也就是6年前,买了群辉的DS716(双盘位的那种)。

昨天发现NAS一直哔哔的叫,登录进去一开是硬盘又坏了,不过这次是坏的另一个槽位的,
记得上次出现硬盘坏是2020年的事情。

我用的硬盘是WD的红盘(WD40EFRX)
现在看来这两块硬盘的寿命分别4年和6年。

想跟万能的坛友请教一下:有啥寿命较长的硬盘可以推荐吗?

PS,本人家里的NAS很少往里面写,基本就是存一些视频和照片啊啥的。

楼主:
这是现在用的硬盘的照片。。。

网友A:
完全认不到盘?有没有接到 pc 检测过?

网友B:
用啥NAS?不常写,硬盘有休眠吗?

网友:
西数数据的企业盘,你看看MTBF这个参数(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一般来说越高越稳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啥NAS?不常写,硬盘有休眠吗?

正常有休眠的,但部分软件会占用硬盘,会通常性唤醒不如一直转。

PS 建议楼主装Hyper Backup外挂个机械盘作为备份,其他全换固态叭。我的黑群晖24*7运行,为了安静全部用2.5寸硬盘,叠瓦盘1W小时必挂(2块4T的白嫖二手东,第二次挂退款了),普通机械盘1T ST 3W多小时报错,拆下来扫盘有坏道, 500G日立应该是2W小时挂了全盘缓慢感觉磁头凉了。

另外固态质量不好的意外断电容易掉盘

网友C:
希捷酷狼NAS硬盘,6个,都是1.5万小时了,7*24小时工作,现在还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捷酷狼NAS硬盘,6个,都是1.5万小时了,7*24小时工作,现在还稳稳的。

谢谢推荐,
15432/365/24 = ~1.8年,
有更长些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认不到盘?有没有接到 pc 检测过?

看了一下群辉的软件记录,
说有坏道,
那时没有哔哔声,所有也没注意,
现在看来是死挺了才哔哔叫的。

网友:
我之前淘宝买了两块二手的2T的SAS接口的硬盘,组的RAID1用了三年多,还是好好的。主要就是用来放电影,给家里投影做片源,24小时开机。

网友:
我威联通也是2个2T的红盘坏了,换了2个紫盘

网友:
二手服务器硬盘质量咋样

网友D:
3块希捷酷鹰4T,1W2小时, 目前还稳的很, 不过我设置的是晚上12点关机/次日9点开机

网友E:
你买hc550系列的硬盘吧,我nas上都是用的这个型号。
8t,16t都可以,就是噪音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hc550系列的硬盘吧,我nas上都是用的这个型号。
8t,16t都可以,就是噪音大一些。 ...

好的,谢谢你,
我来选个4T的,
因为我用的RAID,现在的盘的容量是4T的。

网友F:
希捷Exos系列企业级硬盘,MTBF 200万小时。

网友:
看了一下,我的DS918+也是用这款西数盘

网友G:
黑裙 东芝2.5寸2T叠瓦盘,目前2万小时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
15432/365/24 = ~1.8年,
有更长些的么?

希捷企业级Constellation ES,64822/365/24 = 7.4年。

网友:
我的 wd live, 上着电被娃翻倒几次后, 挂掉了.
读写很少, 用了怕有快1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黑裙 东芝2.5寸2T叠瓦盘,目前2万小时没有任何问题。

记得常备份哈

补充下之前说的数据
2000+小时的叠瓦送售后了的SN打码

500G的盘,电脑城买来当移动硬盘用后来放入NAS凉了1W5小时

1T硬盘联想本本淘汰出来放NAS耐操3W9小时,有坏道了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3块希捷酷鹰4T,1W2小时, 目前还稳的很, 不过我设置的是晚上12点关机/次日9点开机 ...

最近在折腾几台服务器,发现几万小时的硬盘健康度比几千小时的还好。原因就是服务器从来不关机,硬盘通电次数只有500次左右,那些天天开关机的台式机硬盘反而坏道比较多。

网友:
4年6年连续输出还不够长寿吗。试试监控用紫盘

网友:
注意,电源很重要,
台达电源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希捷企业级Constellation ES,64822/365/24 = 7.4年。

请教大佬硬盘是开休眠好还是不开休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大佬硬盘是开休眠好还是不开休眠好?

7.4年启停次数77次,你觉得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希捷Exos系列企业级硬盘,MTBF 200万小时。

……真敢用希捷啊?(个体不出问题倒很平常,但总体来看,希捷整个厂的东西,都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敢用希捷啊?(个体不出问题倒很平常,但总体来看,希捷整个厂的东西,都不怎么样) ...

希捷企业盘比西数靠谱多了,戴尔服务器近线SAS盘基本上都是希捷贴牌代工的。

网友:
能用6年不错了,哪有不坏的硬盘,坏了换就是了,6年不坏我都想换更大的容量了
我的不到6年都已经坏2块了

网友:
我自己这东西用的比较少,所以买了个智能插座,用的时候,远程打开插座,用完了就远程关掉。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买hc550系列的硬盘吧,我nas上都是用的这个型号。
8t,16t都可以,就是噪音大一些。 ...

氦气盘发热会明显比空气盘小吗?我用的HC320 8T空气盘发热很大,都60度了

网友:
2017年7月的酷狼,接近5年,目前状态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氦气盘发热会明显比空气盘小吗?我用的HC320 8T空气盘发热很大,都60度了

我还真没注意过发热,等我看看,给你说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氦气盘发热会明显比空气盘小吗?我用的HC320 8T空气盘发热很大,都60度了

温度不高啊,一块8t和一块16t的温度都在35度左右,现在环境温度27.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温度不高啊,一块8t和一块16t的温度都在35度左右,现在环境温度27.

你8T的那块也是氦气盘,看来温度确实会比空气盘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8T的那块也是氦气盘,看来温度确实会比空气盘低一些

这是待机温度,没有进行数据传输,可能温度确实低一些。

网友:
希捷其实质量不错,我一般24小时唤醒。一定要把休眠关掉。休眠很伤盘。
推荐exos企业盘,噪音有点大但是便宜耐用。
切记四年换一次盘,旧盘留做备份。即使没坏也要换掉。数据无价

网友:
同款硬盘,也是用了6年左右坏了

网友:
表示怀疑机械硬盘寿命是被设计好的,这么多年了可靠性还是这么烂。要是硬盘设计的长寿不会坏那硬盘厂家会饿死的。

网友:
仅供参考,酷狼用的比较久,西数的普通空气盘温度的确不低。

网友:
最老的东芝盘接近3万8千小时了,便宜好用
某东1K5买的QNAP TS-551,双盘位RAID1备份重要数据挂Joplin,第三个盘位挂普通资料,正常工作多年

网友(2022-06-10):
请教楼上各位,两盘位的NAS是组 raid0好还是组raid1好呢?家用。

网友:
感觉供电和数据线是关键。
如果你看于到硬盘的SMART中的数据传输错误在增长,那请你一定要注意。检测电源是否稳定。供电接口是否良好。还有数据线接触是否良好。
如果控制不住的话。硬盘寿命长不了。基本1万小时就狗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