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在pcb走线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2-03-25):
PWM信号在pcb走线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高速pcb布线  去恶补一下呗

网友:
PWM 频率 本身高不到哪里去 ,中间 留个匹配电阻的位置 ,后头调试用

网友:
不过emc,能短点就短点,尽量少打过孔换面完事,我就不信一个pwm能有几百兆以上需要高速电路的布板知识,有emc emi要求的两头预留0欧姆电阻位置

楼主:
我做了一个无刷预驱,发现无刷电机力气很小,测了测波形,学习板的abc相的上下臂输出如图,我做的上下必输出波形每相都不一样,其他图所示,求问:这是匹配电阻的问题,还是被干扰了?

楼主:
1.2图为学习板abc相波形,其它为自制板子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