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的XC7Z 和XA7Z 除了稳定性外,别的性能区别大吗?

楼主(2022-03-25):
如题  官网找不到  PIN MAP  , 看性能上  好像看去没找到多大区别 ,除了  好像速度等级只能达到XC7Z -1的水品,
但是为什么这颗用的人这么少呢?

问了代理商 代理商说  性能相差一半,  感觉没有那么夸张吧

选型手册上没有XA7Z 的内部资源 介绍    只有XC7Z的

网友A:
XA你难道没有发现价格比XC贵好多倍?

XA是车规级的,可以在车载系统上用。XC是普通消费级/工业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你难道没有发现价格比XC贵好多倍?

XA是车规级的,可以在车载系统上用。XC是普通消费 ...

我问了一圈了,原先的代理商也说XA便宜一点,好像这个没人用不怎么缺货,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你难道没有发现价格比XC贵好多倍?

XA是车规级的,可以在车载系统上用。XC是普通消费 ...

这两颗应该是可以兼容的吧? 供应商给我的xa 7020价格500加,这家供应商的芯片绝对全新的,别家给我报价400多

XC的价格还在天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圈了,原先的代理商也说XA便宜一点,好像这个没人用不怎么缺货,汗 ...

。。好吧,可能是现在的价格。xa通常你当成xc工业级就行了,die估计都完全一样,我估计就封装可能有些差异。车载的封装可靠性要求可能要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可能是现在的价格。xa通常你当成xc工业级就行了,die估计都完全一样,我估计就封装可能有些差 ...

市场上FPGA芯片价格太乱了,s6系列据说有几颗涨到几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可能是现在的价格。xa通常你当成xc工业级就行了,die估计都完全一样,我估计就封装可能有些差 ...

官网的 pin map上 找不到 这颗的单独  页面,  不知道 和XC7Z020 是否完全pin脚兼容  回头去官网论坛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A你难道没有发现价格比XC贵好多倍?

XA是车规级的,可以在车载系统上用。XC是普通消费 ...

XQ(军用)/XA(车用)/XC(商用)7Z010/020,不仅芯片里边是一模一样的,连封装都一样。唯一不同点在于丝印,好比STM32F103C8T6/CBT6或者EP4CE6/CE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颗应该是可以兼容的吧? 供应商给我的xa 7020价格500加,这家供应商的芯片绝对全新的,别家给我报价4 ...

这款XC 我还有200多个现货在手里(21年产),谁要比市场便宜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Q(军用)/XA(车用)/XC(商用)7Z010/020,不仅芯片里边是一模一样的,连封装都一样。唯一不同点在于 ...

XA和XC编译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XA和XC编译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编译模型不一样,出来的肯定有差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XC 我还有200多个现货在手里(21年产),谁要比市场便宜出了。

什么价格  原装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A和XC编译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是不是设置的温度范围不同,导致自动时序约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设置的温度范围不同,导致自动时序约束不一样?

不是。
车规和非车规并不是温度那么简单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模型不一样,出来的肯定有差别了。

所以两种芯片并不能简单等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价格  原装么

300以内,年份21年。原装、原标,没有涂,我们之前订货的,没有用完,所以想出剩下的1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以内,年份21年。原装、原标,没有涂,我们之前订货的,没有用完,所以想出剩下的1半。 ...

看错了 7z010,看成020了   ,020我最近 收了 100多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模型不一样,出来的肯定有差别了。

这个只是时序驱动做出来的吧(XQ比XA比XC更慢)?配置位流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的 pin map上 找不到 这颗的单独  页面,  不知道 和XC7Z020 是否完全pin脚兼容  回头去官网论坛问问 ...

PIN map 可以直接从 Vivado 到导出来。 你 搜一下 PIN Delay的导出方式。那个CSV的文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