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力线载波技术产生的辐射对室内电波钟授时是否可行呢?

楼主(2022-03-25):
我家室内有多个电波钟,但是基本都无法正常收波,只能定期将钟放阳台一晚上才能对时,我想有没有可能在阳台插座上插一个电力线载波装置,接收GPS时间,然后模拟授时电波信号耦合进电力线内,让电波钟在室内也能收波呢?

网友A:
https://hackaday.com/2018/09/10/ ... ur-own-transmitter/

之类的电波发射器设计挺多的,甚至还有直接用耳机发射的设计。接收器的灵敏度那么高,直接用个正经天线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B:
发射台太少了,
还不如wifi接收授时最好,有这样的时钟吗?

网友C:
用个WIFI模块ESP8266接收网络授时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WIFI模块ESP8266接收网络授时多简单。

ESP8266开wifi还是很耗电的,钟表就两节电池,续航时间肯定大幅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hackaday.com/2018/09/10/no-signal-for-your-radio-controlled-watch-just-make-your-own-transmi ...

这个我也考虑过,用无线充电的那个线圈做作为发射器,就是不知道距离怎么样,很可能覆盖不了整个房间

楼主:
另外,WiFi模块还得输入你的ssid和密码,流程还是复杂了点。

网友:
用中移的NB-IOT模块M5311,用内置的OpenCPU开发。定时驻网一次,驻网成功后,模组会从基站获取到当前的时间和相应的时区,然后自动设置到内部RTC中,你可以读取然后发送。电池使用几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D:
M5311你可以任意放置,放钟表里面都行

网友E:
我家墙上的 指针时钟.  就是换电池的时候 调一下时间.  平时也没见多不准啊.  2-3年 误差 2-3分钟也可以接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墙上的 指针时钟.  就是换电池的时候 调一下时间.  平时也没见多不准啊.  2-3年 误差 2-3分钟也可以接 ...

纯属闲的蛋疼搞着玩的,一般钟表确实一年差不了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M5311你可以任意放置,放钟表里面都行

这也是个不错的点子,不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个人使用,移动给不给SDK? 再一个,物联网卡得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台太少了,
还不如wifi接收授时最好,有这样的时钟吗?

淘汰安卓手机加手机支架,下载一个led显示屏app就可以,然后手机开发者选项打开充电不熄屏。就可以做一款时钟,万年历,天气预报,等。功耗2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台太少了,
还不如wifi接收授时最好,有这样的时钟吗?

wifi不能到处跑,直接用卫星授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M5311你可以任意放置,放钟表里面都行

不知没卡可以获取时间不?

网友D:
移动10年卡才15块钱

网友:
卖开发板的都有sdk,如果找不到我这也有

网友F:
转发一下就行了呀,有电波钟协议就能转发了。 等于自己做个电波钟发射塔,当然功率小点就好。有现成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发一下就行了呀,有电波钟协议就能转发了。 等于自己做个电波钟发射塔,当然功率小点就好。有现成资料。 ...

频率太低,弄个小体积的独立天线发射恐怕比较困难,所以才考虑耦合到电力线上,话说哪里有现成的资料啊?

网友:
我买过一个电波钟,原来住的地方低层应该是信号不好,半年要换一次电池应该是经常校时不成功,频繁校时
后面换了地方住高层,同一个钟现在一年半都没换过电池

网友:
以前有模块电路卖,现在买不到了。芯片都不知道哪里搞了。

网友F:
唉,模电跟我一样差。  翻,墙,去找个台湾人搞的发射站怎么实现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唉,模电跟我一样差。  翻,墙,去找个台湾人搞的发射站怎么实现的吧。

你这贴啥信息都没提供,和没发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贴啥信息都没提供,和没发有什么区别?

你这人呀,我该怎么说你?
我说下我搜索的过程 好不好?

先判定关键字:

用翻译软件 将中文 翻 成英文 :
台湾  taiwan
无线电授时台的英文翻译:broadcasting station of time signal

然后 google:
taiwan broadcasting station of time signal

根据常识,判断出第二个条目就是要找的东西

地址: https://www.hackster.io/nealxgs/ ... ct-in-taiwan-9c5965
还有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0EI29q0tMg

被你气得图片都不会上传了。就这样吧。

网友:
上面的太复杂,用了电脑 做主控。
也有简单的:gps读时间并发射,单片机

这就是楼主要找的东西了,当然,发射频率与编码肯定 要适配国内。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ayneholder/controlling-time-2

网友F:
23#
还有接收的源码要不要?
会不会搜?

网友:
有个很好玩的电台发射器实现可以去找下
是树莓派做的,就一个IO, 作为发射天线,边上收音机就能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23#
还有接收的源码要不要?
会不会搜?

发了这么多内容,棒棒棒!网友们都会受益的。
之前帖子没有关键词确实不好搜嘛。

不过rf的部分好像只有一些图片 https://lfintaiwan.bitbucket.io/rf.html 作者并不想开放RF部分,真是可惜。

我之前用的关键字是bpc和wwvb之类,返回的结果都大多是短距通信的。偶尔有火腿使用shield loop antenna,也语嫣不详。

网友:
河南商丘的电波授时台BPC 吗?
前不久电波表授时日期一直不对,就下了个程序,接上耳机,手表放耳机之间,轻松完成授时

按这个理论接个功率大点的喇叭可以做授时广播吗?
那个软件是bpc什么的,需要的话我再找找

楼主:
用一个大的空心电感和电容搞一个LC谐振直接发射到空中这个我早考虑过了,一个是空心电感太大,做出来的东西挂在屋子里有点过于碍眼了,再一个房子是钢混结构很可能无法覆盖所有房间。我现在打算搞个小体积电感,LC谐振耦合到家里三头插座的地线上,地线作为天线。实验一下,祝我好运!

楼主:
我做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希望一劳永逸,如果需要频繁维护那也没啥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发了这么多内容,棒棒棒!网友们都会受益的。
之前帖子没有关键词确实不好搜嘛。

你呀你.给你找了老婆还要帮你生儿子,还要套到其他坛友身上,有意思 吗?真正想生产,就找专业人,想玩,这点资料还不够?

帮人解答都要做到源码级,你是不是真有病?还是你是我娃  我欠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呀你.给你找了老婆还要帮你生儿子,还要套到其他坛友身上,有意思 吗?真正想生产,就找专业人,想玩, ...

LS消消气,我既不生产也不玩。现在我也没有电波钟,上一次玩BPC解码也是12年前了。只是看到LZ提到,顺便想看看大家大概的方案是什么。

不过要不是我气气您,这楼里也不会出现这么多有价值的资料对吧。

网友:
用单片机直接pwm  产生68.5khz频率,c9018三极管放大后发射出去。用另一个io控制放大电路开关做调制。  接收就调幅收音机磁棒加瓷片电容与可调电容并联做接收,用c9018放大,然后输入单片机解码。转发肯定会造成延时,还会让电波钟收到两种电波信号,可能会出现干扰造成微量误差与平凡调整增加耗电。买2套diy调幅收音机套件做改装就可以了。

网友G:
中波收音机套件,8.5一套买2套改装,只要修改磁棒天线的谐振电容就可以很容易收到68.5khz电波钟信号,后面也可以直接利用后面放大电路。然后输入单片机。单片机解调为数字信号就放入存储然后放大发送出去,都不需要解码。好像类似于ask那种键控频移的调制方式。一定一定一定要有示波器,不然没法玩。

网友: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发播的BPC(呼号)的时码信号。
目前信号发射时间,每天9:00时~17:00时,21:00时~5:00时,毎天共计16个小时发送电波信号。
9:00~17:30;
21:00~5:00;
时码信号良好覆盖范围为:以国家授时中心陕西蒲城发射台为中心,半径1000公里(地波),和2500公里(天波)。接收传输的信号以夜晚时间段效果最好。
由于无线传输信号的物理特性,该产品可能会出现少量误码现象。如有该情况发生,请重新启动即可修正。

欢迎讨论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还有个流氓的电路

找个433或315遥控器做发射。

网友:
讨论半天有成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波收音机套件,8.5一套买2套改装,只要修改磁棒天线的谐振电容就可以很容易收到68.5khz电波钟信号,后 ...

这个思路不错,赞!那么能不能更进一步,我接收到了电波钟信号之后,不用单片机处理,直接放大然后耦合进电力线上?就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自激振荡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移动10年卡才15块钱

哪里有卖?

网友:
淘宝啊,我以前都是开公司票,可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