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gbt对PCB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2022-03-25):
型号是FF300R08W2P2_B11A
看介绍这个模块最高可以做到50kw,问题是这个功率PCB不能走这么高的电流啊
我想设计到200A,电流走pcb行吗?
PCB一般走电流不能超过多少?
哪位老哥用过这个模块,怎么设计驱动板比较合适呢?

楼主:
号称可以干到50kw,这种封装走电流只能走pcb啊,行吗

网友A:
200A要走铜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A要走铜排?

走pcb能行吗,问题是走铜排还是要走pcb啊,当然距离可以缩短

网友A:
可以在PCB上焊粗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PCB上焊粗铜线

好办法
多谢

楼主:
之前看到可以再pcb上堆叠厚厚的一层焊锡,类似梯形的一层,没看里面是否有东西,这种工艺好实现吗

网友A:
焊锡电阻太大,小电流还行,大电流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电阻太大,小电流还行,大电流就算了

请问有具体的实施案例或资料吗,选什么样的铜线呢
项目属于新能源
做法不能太粗糙

网友:
走铜排,以前用过其他型号的,50kw铜排都会热

网友:
50kw是应该最高允许电压下实现的,看说明书是在750v下实现的。按这个型号,电流最大是300A,直流最大能到200A,使用时超过这些值这个模块就热挂了。

网友:
假货宝搜  线路板铜条

网友:
这个模块电流密度真是挺大,由于模块装到板子上不靠焊锡,对通孔的要求还蛮多。刚才好奇看了下datasheet,原来600A/1ms也抗的住。每个pin的极限电流是25A连续电流,Ic的pin一共有8个,所以Ic最大连续电流就是200A。看来铜箔真的要加厚,单个Pin的电流密度已经干到30A/mm2了,难怪不用焊接。

网友:
2oz的铜厚,允许温升30度的话,1mm宽可以走5.26A。单个pin走25A电流需要约5mm宽线宽。由于pin之间的距离是3.2mm,所以如果使用上下2层的话,还是能满足电流通过要求的。

网友:
啧啧,对pcb是个“烤”验

网友:
2盎司铜箔+smt铜块

网友:
有5oz甚至更厚的敷铜的PCB

楼主:
铜箔厚了成本直线上升

楼主:
这个模块封装英飞凌有提供吗,哪里能下载到,不会要自己画吧。。。

网友B:
楼主可以透露下是给哪款新能源用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透露下是给哪款新能源用的嘛?

两轮车的

楼主:
用这种模块电流必须要走PCB,那么PCB再到铜排有什么好的链接方式,这种电流很大,对连接器要求也很高啊

网友C:
PCB到铜排有专门的焊接接线端子卖,名字就叫“PCB焊接端子”。图片如下,只是其中的一个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到铜排有专门的焊接接线端子卖,名字就叫“PCB焊接端子”。图片如下,只是其中的一个规格 ...

是的,这个找到了,能通240A电流,足够了
还要选款门极驱动
英飞凌1ED系列带欠饱和的有推荐的吗,车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