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的坛友,GD32F105系列的芯片是不是和ST同型号完全兼容?

楼主(2022-03-25):
如题,想试试GD的芯片,想先了解下情况,谢谢。

网友A:
APM 的我试过 可以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的我试过 可以兼容

买不到APM的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到APM的片子

我看淘宝上好多啊
这个应该没假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不到APM的片子

或者去买stm32g0 系列吧 很多网上商城 货量充足 48pin 64pin的都在10块左右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去买stm32g0 系列吧 很多网上商城 货量充足 48pin 64pin的都在10块左右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

有用g070,之前才7块钱一片。现在要用到USB功能,所以才要F105

网友:
肯定不是100%兼容,这个要具体测吧,看看你用的代码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去买stm32g0 系列吧 很多网上商城 货量充足 48pin 64pin的都在10块左右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

最近库存都是0了,也没有货了

网友:
stm32f103c6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