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朋友们帮忙看一个IC,有型号,就是网上查不到资料。

楼主(2022-03-26):
上面印着AGW,6XAA。

网友A:
什么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封装?

贴片的,谢谢,封装很怪的。

网友A:
根据功能或尺寸推测下吧,也许是MAX1507,MIC5320,TPS77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功能或尺寸推测下吧,也许是MAX1507,MIC5320,TPS77450。。。

应该不是,谢谢。输出为一个高压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