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无刷预驱,发现无刷电机力气很小

楼主(2022-03-26):
我做了一个无刷预驱,发现无刷电机力气很小,测了测波形,学习板的abc相的上下臂输出如图1图2,我做的上下臂输出波形每相都不一样,其他图所示,求问:这是匹配电阻的问题,还是被干扰了

网友A:
楼主,把电路、测量点以及测量方式贴出来,只有波形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楼主说的预驱指的是什么东西,我个人建议刚开始的时候不要连接电机直接测量空载输出,至少先确定自己的输出内容和电路功能基本是没问题的。

另外不太推荐使用论坛好友功能,这个不太好使(私信功能也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电路、测量点以及测量方式贴出来,只有波形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楼主说的预驱指的是什么东 ...

感谢坛友指正,本人是在校大学生,为了参加比赛,刚刚入门。程序是开源的,信号发生应该没问题。(预驱只是本人的习惯叫法)

楼主:
这是我抄的原理图原文件,因为比赛原因,暂不能把我画的pcb原文件挂帖子上,可私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指正,本人是在校大学生,为了参加比赛,刚刚入门。程序是开源的,信号发生应该没问题。(预驱只 ...

前面6个波形图每一张图分别都是在原理图上什么地方测到的?(标注图片文件名-原理图网络号)

是MOS栅极的波形?

如果是,拆掉电机什么都不接,让其中一个半桥输出1KHz 50%占空比方波,其他2个半桥关闭,测这个1k的上下管栅极波形看是否正常,然后再看输出是否正常。

如果波形正常,将频率调制正常情况下所使用的PWM频率,再次测量看波形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降低PWM频率。

需要注意的是,测量MOS栅极时,示波器探头应连接MOS的G,示波器探头夹子应连接MOS的S而不是GND,否则会叠加进其他内容。

都确认完毕后,连接电机运行,监视VCC12V是否正常,电源是不是限流了,如果电源是正常的,电机无力,波形奇葩(电机UVW其中任一线对GND测量),那么考虑程序问题,这个就得等坛里其他玩无刷的选手了,我技能点没点这个上。

PCB不用发源文件,可能只有很少的人能用同样的软件打开它,截图足以。

我注意到有过孔打在主控TQFP的焊盘上,TQFP的间距和正常的PCB工艺尺寸限制很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确定PCB上没有在什么奇怪的地方短路吗?我并没有仔细检查原理图是否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过孔不要打在元件的焊盘区域内,一般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会漏锡也易引起问题。为了方便检查和维修或手工修改,过孔也应尽量放置在不会被元器件遮盖住的位置。

编辑:看了下芯片封装是QFN啊,那更不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6个波形图每一张图分别都是在原理图上什么地方测到的?(标注图片文件名-原理图网络号)

是MOS栅极 ...

谢谢大佬,板子暂时不在身边,明天会按流程检查并发帖给出结果。?

网友:
不错的BLDC项目,买成品对比下,https://mp.weixin.qq.com/s/5IXpJs2btu1jjlJHGtGB7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6个波形图每一张图分别都是在原理图上什么地方测到的?(标注图片文件名-原理图网络号)

是MOS栅极 ...

不好意思来晚了,mos管焊盘打过孔是因为便于散热,主控芯片打过孔是因为防止中间焊盘的锡与周围引脚连锡。下面简要的说一下今晚的测试。
实验条件:12v 2A 学生电源供电   百分之五十占空比1khz方波
当驱动不连接电机时,学习样板和自制板某侧一直保持高电平状态,另一侧为低电平(应该是程序设置的启动状态,高低侧给忘记了?)
当接上电机时,学习板ABC高侧低侧如1~6图所示(顺序低高低高低高)自制板ABC高低测如7·8所示,顺序(低高)电流显示为0.9A,但是当示波器碰到自制板高侧mos的s极,电机速度增快,这是因为什么?
由于这个驱动板的程序,我的软件同学还没看,暂未让其只输出一路,测试空载之后,让电机与车齿轮啮合,电流显示为1.8A,限流保护灯开启,在此处我有一个疑问,官方给的是6A保护,我却在1.8A开启了保护。目前为止,板子状态还行,真正能不能工作需要明天装在车上下地测试。
ps:由于测试时把原来的板子给炸了,本次测试的为下午刚焊接的,本次焊接没有用热风枪焊接芯片中间的gnd,只用刀头焊接了周围,本次把图示三个电容改为56NF,删去了eta模块,删去了两个tvs,一个470uf电解池电容。
再次感谢大佬耐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来晚了,mos管焊盘打过孔是因为便于散热,主控芯片打过孔是因为防止中间焊盘的锡与周围引脚连锡 ...

过孔问题主要在这里(绿框内),检查引脚间是否短路

电路基本功能应该没什么问题

示波器探头碰到MOS的S极转速发生变化可能是影响了电路的电流测量,具体也与程序方面有关系。

你的波形是有些奇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测量的,说不好是有什么问题,但MOS栅极的驱动能力应该是没问题。

限流在1.8A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你的12V 2A学生电源已达极限开始限流,电压跌落,然后由于VCC12V跌落,程序判断电源跟不上从而提前进入了限流状态。

你的电路上是有电源电压测量的,很可能使用的代码里包含这个功能。

所以解决电机无力,需要做的是找一个12V10A或更大电流的电源,最好是锂电池组,如果有困难,封在学校出不来之类的,搞个台式机ATX电源,老师办公室旧电脑拆拆,或者买二手10到20元一个,几乎所有的ATX电源的12V都能输出10A以上,并且带有很好的过载保护功能。(它的保护比铝盒子的12V开关电源更安全,但也很容易误触发。买那种铝盒子的开关电源也可以,也不贵)

功率不足的电源比大功率的电源更危险,因为当它限流时,电压会跌落,或打嗝一样反复启动,系统的行为会变得不可预料,除非设计的很完善,否则反而容易搞坏东西,而调试阶段“设计的很完善”这一点是肯定不存在的,如果希望12V可以限流来保护MOS,那么至少5V要用单独的电源供电,至少可以确保电源限流时程序还没有失去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问题主要在这里(绿框内),检查引脚间是否短路

那两处用表笔测了没有问题,嘉立创出厂也会进行测试的。虽然硬件上有电压测量模块,但软件上是没有相关程序的的,今天又稍微测了一下板子,电流给到3a,限流保护灯在带负载时还是一直亮,学生电源显示1.7a我有锂电池,但是板子还有问题,一直没敢用它。
大佬在什么地方工作啊,难道也有疫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问题主要在这里(绿框内),检查引脚间是否短路

有没有可能是采样电阻与焊盘之间有锡,增大了其阻值的原因?

网友:
在校生搞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厉害了,楼主加油,搞明白这一个,摸清楚调试的思路,搞其他的也没啥困难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两处用表笔测了没有问题,嘉立创出厂也会进行测试的。虽然硬件上有电压测量模块,但软件上是没有相关程 ...

应该还是电源的事,电源的电流显示可能不准,因为它的响应速度有限,一般会有滤波,峰值可能已经达到2A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是电源的问题。

由于2毫欧很小,电阻焊盘上的锡会有影响,但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只是与铜皮和过孔一起让电流的测量误差大了一些而已,但应该不会大到翻倍的程度。

程序给定的限流值大于电源的额定电流的话,会有风险,尽量不要让电源进入异常状态引入更多的混乱。锂电池确实需要慎用,还是开关电源安全些。搞个学校的台式机旧电源可能是最简单的选择,一般学校都会有很多老机器或者报废机啥的,让老师帮找找。

东北, 目前在家中工作。。不能动。。 倒也不是不能出门只是出门没有能去的目的地……

楼主:
实验室的学生电源是可以输出10a的,今天把电流放大的倍率从48改成21,灯不亮了,感觉是采样电阻的问题或者放大器两端信号线的问题。
硬件工程师好像南方更赚钱一点吧,我在河北上学,疫情已经把人封傻了,自从开学没出去过。

网友:
是不是换相滞后了,提前换相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电源的事,电源的电流显示可能不准,因为它的响应速度有限,一般会有滤波,峰值可能已经达到2A了 ...

昨晚把板子安装在车上跑了一下,给百分之60的占空比,效果还行,我又把占空比给到百分之百,刚起步板子就炸了。之前电流采样那有问题,我就把放大倍数减小了,看来真的不能糊弄了事啊。。。
目前还有一个困惑,我的板子只要一通电,无刷电机就像三相被接在一起那样,转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只要一通电,无刷电机就像三相被接在一起那样,转不动。

是不是不转的时候下面的MOS也是导通的?这样的话就短路了电机,是刹车状态。

一般情况下这种简单的刹车状态是安全的,既能保证机械上的安全不容易溜车,也能保证上管MOS自举电容正确充电,比关闭MOS更安全。

但如果车子非常重,比如拖了100kg的沙子在跑,那这个刹车就不能这样,因为这样短路刹车可能会烧爆,这种情况需要把电机发的电送回到电池去,要麻烦一些,你的车子应该不用考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转的时候下面的MOS也是导通的?这样的话就短路了电机,是刹车状态。

一般情况下这种简单的刹车 ...

好像是因为只要供电,驱动芯片就算不使能,它的输出引脚也会输出,mos就会导通。考虑给信号线加开关,不知道啥样的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因为只要供电,驱动芯片就算不使能,它的输出引脚也会输出,mos就会导通。考虑给信号线加开关,不 ...

这个是程序控制的。不要用额外的硬件实现。
另外,如果希望不转的时候不要刹车,想关闭mos的话,在下一次启动之前,一定要先开启低边的MOS,然后才能使用高边的MOS,不然可能因为自举电容上电压不足高边MOS驱动不良而炸机,如果做这个改动一定要在程序上确保这一点。

网友:
相续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程序控制的。不要用额外的硬件实现。
另外,如果希望不转的时候不要刹车,想关闭mos的话,在下一次 ...

大佬,这个原理图栅极电阻为什么不是100欧姆,100欧姆不是最稳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原理图栅极电阻为什么不是100欧姆,100欧姆不是最稳定的吗

这个值大多数是根据MOS所需开关速度而凭感觉瞎取的,它的选择范围可以很宽,就实际效果而言你只能在“咣当!”和“太慢”之间取舍,就像多快把一杯水放在桌子上一样,并不存在可用的最稳定的或最好的值,MOS栅极电阻应该很少有使用100欧姆的,10欧姆还差不多,不知道你是在哪看的。

编辑:修改用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值大多数是根据MOS所需开关速度而凭感觉瞎取的,它的选择范围可以很宽,就实际效果而言你只能在“咣 ...

非常感谢回答,看过一些开源项目,大部分是几十欧姆或者100欧姆,100欧姆的项目好像并联了一个肖特基。我认为100欧姆最合适是因为在其它网站看过一个博客,链接在此:https://www.eet-china.com/news/201804271041.html
又查了查资料:附上卓晴的结论:https://zhuoqing.blog.csdn.net/a ... pc_relevant_defaul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看过一些开源项目,大部分是几十欧姆或者100欧姆,100欧姆的项目好像并联了一个肖特基。我 ...

这个连接的文章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它是线性应用,水端的稳稳的是重点,速度可以适当牺牲。
而电机驱动这里只有开和关两个状态,开启和关闭的过程越快越好,所以速度是重点,稳定性可以适当牺牲。
另外栅极驱动器和运放的输出不是一个情况,当使用运放驱动MOS时再参考这个100欧的文。
栅极驱动的情况用示波器观察栅极波形,上升沿下降沿要尽可能的快尽可能的陡峭,可以有一点点过冲,过冲不要癫狂就好,太慢就减小电阻,太癫狂就增大电阻。
并联了二极管的情况是希望开启速度和关闭速度不一致,当MOS上下臂死区可以由栅极驱动器或程序控制时,不需要用添加二极管等硬件方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连接的文章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它是线性应用,水端的稳稳的是重点,速度可以适当牺牲。
而电机驱动这 ...

解释的很明白,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看过一些开源项目,大部分是几十欧姆或者100欧姆,100欧姆的项目好像并联了一个肖特基。我 ...

Rg可以选择4.7欧姆至100欧姆的数值,具体数值根据实际PCB布线,使用的MOS管Qg,Cgd参数,MOS驱动电路类型来综合决定。已不出现开关振铃,又尽量缩短开关时间为佳。

网友:
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B(2022-05-17):
老哥 问题现在解决了嘛,我们也是 做的这个驱动,之前能够空载跑到5w转左右,空载60w.但是现在从主控出来的控制波形自带400mv左右的杂波,刚好会误触发FD6288,尽管6288是0.8V启动的.不知道 是不是 这个原因会导致过零点检测异常.然后 现在 预定位也不准确,启动也会丢步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 问题现在解决了嘛,我们也是 做的这个驱动,之前能够空载跑到5w转左右,空载60w.但是现在从主控出来的控 ...

丢步堵转应该和捕获无关,我感觉你应该看看功率电路部分。我刚起步,没做无感。adc采集有没有开尔文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连接的文章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它是线性应用,水端的稳稳的是重点,速度可以适当牺牲。
而电机驱动这 ...

大佬,我的驱动只要pwm一给大,启动就炸板子,但是如果启动的时候pwm给小点,启动后再增大就可以驱动。这个问题很什么有关?是不是自举给的太大了?还是母线电流供应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的驱动只要pwm一给大,启动就炸板子,但是如果启动的时候pwm给小点,启动后再增大就可以驱动。这 ...

可能跟很多东西都有关。
要根据电流来限制PWM占空比。

另外你的上下臂MOS死区真的没问题吗?是不是占空比大的时候直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很多东西都有关。
要根据电流来限制PWM占空比。

死区应该是是没问题的,空转可以直接高占空比,加负载的时候学习板可以直接高占空比启动的,我先改改死区试试,不行的话再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很多东西都有关。
要根据电流来限制PWM占空比。

它大部分时间击穿高侧mos,然后芯片pwm输出脚通地,芯片也跟着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大部分时间击穿高侧mos,然后芯片pwm输出脚通地,芯片也跟着坏。

只有在低侧MOS开启时高侧驱动的电容才能充电。
所以在开启高侧MOS之前,必须先开启低侧MOS足够长的时间,这样高侧才有足够的电压。
高侧MOS也不能一直开启,因为它会没电,高侧MOS开启最大占空比最好小于95%(编辑:这个数是针对IRF的贵一些的栅极驱动说的)

只要高侧栅极驱动电压异常,高侧MOS不完全开启,或者上下一起开,它就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在低侧MOS开启时高侧驱动的电容才能充电。
所以在开启高侧MOS之前,必须先开启低侧MOS足够长的时间, ...

死区我还没验证,但感觉很有可能,死区给的不对就会在高pwm低转速下炸板子是吗?可惜因为疫情封校原因,没办法做一个板子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在低侧MOS开启时高侧驱动的电容才能充电。
所以在开启高侧MOS之前,必须先开启低侧MOS足够长的时间, ...

还有一个问题,高pwm时,自举电容是不是该给大点?电容的第一次充电在刹车状态下不已经完成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死区我还没验证,但感觉很有可能,死区给的不对就会在高pwm低转速下炸板子是吗?可惜因为疫情封校原因, ...

死区有问题的话,任何情况下炸都不奇怪,别的先都别干,先确认这个。
自举电容与mos栅极电容,pwm频率和最大占空比有关,但一般可以不计算,可以给大点,它的充电速度不会很慢,但10uf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可以尝试1uf。
第一次充电是否能在刹车下完成,取决于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刹车不一定开的是低边MOS,也不一定能一直开到启动之前。
如果不知道程序做了什么,那就在启动之前开一遍低边MOS然后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区有问题的话,任何情况下炸都不奇怪,别的先都别干,先确认这个。
自举电容与mos栅极电容,pwm频率和 ...

死区时间不是和用的芯片有关吗,学习板上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死区时间不是和用的芯片有关吗,学习板上很正常。

并不是所有都是由硬件保证的,你用的这个直接集成在单片机上,那就看看资料看看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都是由硬件保证的,你用的这个直接集成在单片机上,那就看看资料看看程序了 ...

程序和学习板都一样的,包括开闭环,死区,还有超前换向啥的,我的板子是抄人家的,也就有些元器件封装和人家不一样。难道pcb布局会影响死区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都是由硬件保证的,你用的这个直接集成在单片机上,那就看看资料看看程序了 ...

我pcb设计的确实不太好,栅极信号线打了两个过孔,但我感觉应该没啥大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和学习板都一样的,包括开闭环,死区,还有超前换向啥的,我的板子是抄人家的,也就有些元器件封装和 ...

PCB布局会,但是影响甚微。
MOS栅极电容不一样的影响很大。

示波器看一下,猜这些没有用,纸面分析和计算纯属浪费时间,因为MOS实际参数很可能与datasheet不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pcb设计的确实不太好,栅极信号线打了两个过孔,但我感觉应该没啥大影响吧 ...

可以打过孔,顶多导致波形难看,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布局会,但是影响甚微。
MOS栅极电容不一样的影响很大。

测试了一下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八十百分之百的波形,我看不太懂,为什么栅极电压显示为二十多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八十百分之百的波形,我看不太懂,为什么栅极电压显示为二十多v ...

电机摘掉,输出20khz(如果用的是20k的pwm),占空比50%,电源设置限流1A,然后再用示波器看.

波形展开,不要这么密集,屏幕上有2个周期即可,要上下一起看,不能分开看

高边MOS驱动就是要自举到高于电源才能运行的,电压不够就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摘掉,输出20khz(如果用的是20k的pwm),占空比50%,电源设置限流1A,然后再用示波器看.

波形展开 ...

电机摘掉就没有霍尔了,芯片不会给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摘掉,输出20khz(如果用的是20k的pwm),占空比50%,电源设置限流1A,然后再用示波器看.

波形展开 ...

我可以自己写个程序试试看能不能直接输出,栅极不应该15v吗,二十多v不离谱吗?上下一起看是上下管一起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摘掉就没有霍尔了,芯片不会给输出的

要是只能鼓捣硬件无法修改程序的话,那就别玩了,正经的,弄个什么JY01A比这实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自己写个程序试试看能不能直接输出,栅极不应该15v吗,二十多v不离谱吗?上下一起看是上下管一起看 ...

2倍电源电压减0.7,就是这样的,因为叠加了个电机绕组上的电压。

上下一起看的时候,注意示波器2个通道的夹子是导通的,所以夹子只能接GND。看波形是否存在上下一起导通的时间。(建议尝试各种占空比的情况)

编辑添加:还要监视自举电容上的电压,其两端电压应满足MOS开启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倍电源电压减0.7,就是这样的,因为叠加了个电机绕组上的电压。

上下一起看的时候,注意示波器2个通道 ...

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自己写个程序试试看能不能直接输出,栅极不应该15v吗,二十多v不离谱吗?上下一起看是上下管一起看 ...

先看看现有的死区是多少吧,先改大点,至少500ns。

然后在限流的状态下测试

编辑添加:我刚才看了下这个芯片,是有UVLO的,那么自举电容电压不足可能不会导致炸掉,可以先在其他方面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现有的死区是多少吧,先改大点,至少500ns。

然后在限流的状态下测试

分别为20 30 80 100 的占空比情况下让电机带着轮子空转测试的,0.45m秒的死区好像是。我自己感觉算是正常,栅极电压峰值二十多v。图片占空比标注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现有的死区是多少吧,先改大点,至少500ns。

然后在限流的状态下测试

抱歉,图片占空比标注错了,正确顺序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图片占空比标注错了,正确顺序如图。

这测的是接电机的线还是MOS栅极?需要MOS栅极的,带电机的分不清。
不过算了吧,大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测的是接电机的线还是MOS栅极?需要MOS栅极的,带电机的分不清。
不过算了吧,大致没问题 ...

测的是栅极,既然我是启动的时候出现问题,而且还是有负载的情况下才出问题,感觉这个人说的比较贴合我的情况,但是我听不太懂,他的意思是如果我硬要高占空比,芯片的vcc引脚再加电容储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的是栅极,既然我是启动的时候出现问题,而且还是有负载的情况下才出问题,感觉这个人说的比较贴合我的 ...

MOS必须要么栅极大于典型Vgs彻底打开,要么栅极低于Vth彻底关闭,半开半闭,就是个电阻发热爆掉,所以电压异常的时候,就会炸。
但是你这个芯片内部有UVLO(欠压锁定输出)功能,理论上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发生,那是它的问题。

vcc引脚再加电容储能是可以的,但是必须串二极管后再加电容,否则会被电机那边吸走。

你不应存在什么“硬要高占空比”,你有测电流和电源电压的功能,你的占空比应同时受限于最大电流和电源电压的情况。

编辑:-与+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必须要么栅极大于典型Vgs彻底打开,要么栅极低于Vth彻底关闭,半开半闭,就是个电阻发热爆掉,所以电 ...

二极管用ss54,电容并一个10uf的mlcc能行吗?               主要是学习板关保护直接满占空比嘎嘎跑,我的不行,既然板子性能有差距了,就很想弄出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用ss54,电容并一个10uf的mlcc能行吗?               主要是学习板关保护直接满占空比嘎嘎跑,我 ...

电源吗?用470uf+RS1M

编辑添加:
这个说的是12V,不是5V

其实想试电源这个问题的话,控制部分应该使用额外的电源供电,前面也提到过。
只是这个ic有UVLO,理论上不应有这种问题。

如果原理图完全一致,程序完全一致,元件也确认是真货,那就只剩PCB布局问题了,然而前面PCB图没有办法指出需要改哪里,哪里都应该改,所以试着照着学习板的样子重新画一个看看。

编辑添加:
要是手头只有SS54那也可以,但那样的话电容容量最好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吗?用470uf+RS1M

编辑添加:

今天又跑了跑,发现a相上下管全炸了,只要电流一给大,mos就击穿,和占空比应该没关系,应该是功率的问题,那么既然是上下管全炸,又不是死区的问题,那该是什么问题
。我感觉和电源也没关系,只是单纯的电流一大mos就炸。但是电流肯定没达到电流击穿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吗?用470uf+RS1M

编辑添加:

我没有看到它有欠压自锁,而且我mos的vgs才4.5v这整个电路中都没有低于4.5v的电压,捕捉的信号也是5v的,大概率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跑了跑,发现a相上下管全炸了,只要电流一给大,mos就击穿,和占空比应该没关系,应该是功率的问题 ...

炸之前的临界值,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之前的临界值,电流多大?

说不准,它是撞在足球网上,因为是开环,没啥力气,缠了两圈就堵转了,电流保护没开 ,但即使堵转,mos不应该有个发热的过程才炸嘛,而且这一炸a相上下管炸了,总的地线也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不准,它是撞在足球网上,因为是开环,没啥力气,缠了两圈就堵转了,电流保护没开 ,但即使堵 ...

堵转,无限流,必炸。很多时候发热过程可以快到超出人类感知速度,甚至可能很多单片机速度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无限流,必炸。很多时候发热过程可以快到超出人类感知速度,甚至可能很多单片机速度都不够 ...

好吧,

网友:
堵转炸管, 电流发热是一方面,主要原因是错误的相位导致电机电感反电动势击穿mos,加强方案一般是:1:VBUS上加入大功率TVS管,泄放高压。 2. 选用更高电压的MOS管。

楼主(2022-06-16):
引用 网友A:
堵转,无限流,必炸。很多时候发热过程可以快到超出人类感知速度,甚至可能很多单片机速度都不够 ...

我可能知道自己mos炸的原因了,问题出在电源,紫色波形是虚拟示波器显示的电流过冲,蓝色是我测的总电流波形,出现了振铃现象,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知道自己mos炸的原因了,问题出在电源,紫色波形是虚拟示波器显示的电流过冲,蓝色是我测的总电流 ...

频率已突破10M,看一下是不是MOS开启时刻产生的,增大栅极电阻,在栅极并联电容,优化PCB布局,在输出端对地并联阻容吸收可以缓解,采用前两者时必须注意栅极开启速度没有降低至不可接受的程度,这个在大多数驱动器中都存在,一般不会引起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已突破10M,看一下是不是MOS开启时刻产生的,增大栅极电阻,在栅极并联电容,优化PCB布局,在输出端 ...

那启动电流过冲呢?我新画了个板子,轻载没事,重载下桥全炸,取样电阻都给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已突破10M,看一下是不是MOS开启时刻产生的,增大栅极电阻,在栅极并联电容,优化PCB布局,在输出端 ...

我测了栅极信号,信号挺好的。现在就是比较怀疑电流过冲,击穿mos。而且电脑的虚拟示波器显示的电流也不平稳,上下幅度很大。
编辑:我测的那个振铃是取样电阻两端的,这导致了我电流检测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了栅极信号,信号挺好的。现在就是比较怀疑电流过冲,击穿mos。而且电脑的虚拟示波器显示的电流也不 ...

通常这样的信号都是栅极电容充电导致的,而不是负载,这些低压无刷电机虽然匝数较小,但也没有小到能振到10Mhz以上的程度,所以从这个频率判断,它由栅极电容和PCB走线的电感产生。

你所说的“启动电流过冲”指的是什么?上电时MOS不受控吗?电机启动时你的程序不能根据电流限制调整PWM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样的信号都是栅极电容充电导致的,而不是负载,这些低压无刷电机虽然匝数较小,但也没有小到能振到 ...

从虚拟示波器可以看出,启动时有个波峰是电流平稳时的好几倍,而且电流很不平稳
编辑:我要换一个自举电容么,这次用的是100n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虚拟示波器可以看出,启动时有个波峰是电流平稳时的好几倍,而且电流很不平稳
编辑:我要换一个自举电 ...

有问题的部分是第二个台阶,下面还有一层是什么状态?切换瞬间程序在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的部分是第二个台阶,下面还有一层是什么状态?切换瞬间程序在做什么? ...

嗯。。。我找到板子炸的原因了,在自举电容那加了十欧姆的电阻,启动炸板的问题就解决了。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小小的电阻就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的部分是第二个台阶,下面还有一层是什么状态?切换瞬间程序在做什么? ...

电流采样那里很难说,每个板子状况都不一样,感觉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找到板子炸的原因了,在自举电容那加了十欧姆的电阻,启动炸板的问题就解决了。大佬知道这是为 ...

自举电容加电阻改善的是EMI,通过限制充放电速度来限制自举电路和MOS栅极的di/dt实现。

一般来说,这不会导致炸板子,可能它这个ic有不如IR家的厉害,也可能,你真该重新画个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容加电阻改善的是EMI,通过限制充放电速度来限制自举电路和MOS栅极的di/dt实现。

一般来说,这不 ...

又画了一个新板子,布局感觉美美哒 ,但还是启动炸,甚至问题更严重了。我还是在自举回路中加了一个十欧电阻,问题就解决了。你说串联10欧姆电阻可以降低emi,确实我在csdn或者电子发烧友查到的都如同你所说,但是我在翻阅其它坛友帖子时,也发现了很多说法。1比如mos关断速度太快,vs引起高负压,因容易损坏。2第一次充电电流太大。3泄放电路无限流电阻,驱动臂在关断mosfet时过载了(我感觉这个说的还挺有道理的,但明白不了意思。)
今天看到坛友一个开源项目,真的很喜欢里面的mos管,感觉参数很给力,想用这个mos当功率部分,但是他的原理图栅极电阻只有1欧,还没有下拉,自举电容是0.1uf,我该怎么抄啊?是所有都抄吗?而且0.1uf会不会太小,导致低速时电量不够。

网友C:
这个布局,跟美美哒真的是毫无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布局,跟美美哒真的是毫无关联

难道布局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布局有什么不对吗?

布局先不管,你的过孔开窗还打在焊盘上,焊接的时候焊盘上的锡都流到下面去了造成焊接不良,其余的也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局先不管,你的过孔开窗还打在焊盘上,焊接的时候焊盘上的锡都流到下面去了造成焊接不良,其余的也没仔 ...

我这个就是自己焊接着玩,不是机器焊接,以前有试过,基本没有多大问题,我感觉布局好不好主要在功率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画了一个新板子,布局感觉美美哒 ,但还是启动炸,甚至问题更严重了。我还是在自举回路中加了 ...

你是想用他的功率部分,然后控制部分仍用你原来的吗?那就不能照抄,因为你们栅极驱动能力不一样。
其实绝大多数很多栅极驱动的IC不需要那样加电阻,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只要参数差不多一点就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他的功率部分,然后控制部分仍用你原来的吗?那就不能照抄,因为你们栅极驱动能力不一样。
其实 ...

那我只把mos换成它那个,以前的栅极电荷是46nc,输入电容4400pf,他那个分别是169nc,16000pf,最大导通阻抗都是1.5毫欧,我该怎么改自举电容和栅极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只把mos换成它那个,以前的栅极电荷是46nc,输入电容4400pf,他那个分别是169nc,16000pf,最大导通 ...

MOS半桥不接电源,不接电机,给一个MOS输出你会用到的最高频率,其他MOS关闭,调整元件参数直到效果满意,然后其他MOS都用同样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半桥不接电源,不接电机,给一个MOS输出你会用到的最高频率,其他MOS关闭,调整元件参数直到效果满意 ...

嗯嗯,我试试

网友D:
过压保护可以删除了,那个过压保护芯片36v断开,大于15v你的mcu就已经寄了,还可以删6个mos,虽然可以分流,但是mos多不是好事

楼主(2022-08-08):
引用 网友D:
过压保护可以删除了,那个过压保护芯片36v断开,大于15v你的mcu就已经寄了,还可以删6个mos,虽然可以分流 ...

我把mos删了,电压保护也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半桥不接电源,不接电机,给一个MOS输出你会用到的最高频率,其他MOS关闭,调整元件参数直到效果满意 ...

大佬,我现在顺利打完省赛,开始国赛了,现在我想把二磁极电机换成四磁极无刷电机,结果我的软件队友调新的无刷电机超前换相时把板子给炸了,芯片和A相mos全炸了,这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吗?另外,您还认坛内其它关于bldc软件方面的大佬吗,帮助我队友解决燃眉之急,万分感激,愿有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现在顺利打完省赛,开始国赛了,现在我想把二磁极电机换成四磁极无刷电机,结果我的软件队友调新 ...

这种软硬分家的做法是很不好的,设计上会有很多互相照顾不到的地方,沟通和找问题都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这种做法要做到不出问题,那软件硬件都得武装到牙齿,于是软硬件都会出现很多额外的保护措施,设计余量甚至冗余,成本和体积会急剧升高,性能(整机性能/器件性能)会急剧降低..
如果的新板子还是过孔上焊盘走线绕圈走直角或者还是用的之前的设计,那我很难说跟板子没关系。
但这个事情我想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大一些,因为这个走到这个阶段了不太可能还是胳膊腿有问题或者逻辑问题自宫一刀把自己干炸了,肯定是电流没控制住。
这个超前角不可以盲目的搞的很夸张的,必须在电流受控的情况下来搞,搞的太夸张容易出问题不说,扭矩也会不合适,这些要根据转速和电流来调节,不建议预设一个固定值。
不知你们涉不涉及iq,id什么的,电机方面,我是个专门玩有刷电机的,也没法讲太多这个东西,
我建议找找看:弱磁调速,电压平衡方程,iq,id,极限电流环什么的,确定能让这些东西处于受控状态下再弄这个。

我还是在机械方面说说吧,你想把二极换四极,又在搞这个,是想提高扭矩又不想损失极限速度?
我想应该很难靠超前换相4极电机去找回2极电机的转速,软件不是万能的,硬件上的限制是真实存在的,机械方面齿轮什么的应该做调整。

可以看看车自重下,轮子固定住,摩擦力可以达到多少,这个力量对应的扭矩是多少,这个就是你希望得到的扭矩,轮子上的扭矩超过这个值就要打滑了,过大的扭矩没有用,反而有害,打滑了反而会更慢的(一定,且加减速都是,除非你是热熔胎,但不太可能),力大砖飞这里不适用。只要你的2极电机能原地烧胎打滑,那就说明它的扭矩是过剩的,不需要更换4极,甚至需要调整机械传动比。
看一下轮上的这个扭矩,对应电机上的扭矩是多少,在电机性能曲线上什么位置(如果厂家不能提供资料就换一家),是否合适,不合适就调整齿轮减速比。
在轮子不打滑的最大扭矩(推力)下加速,电机能维持的越久(转速升高扭矩下降),能达到的速度就越高
“轮子不打滑的最大扭矩”是车子外部的物理极限,汽车和模型车都是如此,越接近这个极限,车就越猛,但一旦超过,轮子打滑成绩就拉稀了。

我说一个有意思的设计,如果精力足够,可以试试
如果不是四轮驱动,电机扭矩稍稍过剩的情况下,可以对非动力轮增加一个转速检测,比较动力轮和非动力轮的转速差来判断是否打滑,
打滑就降低扭矩(电流),这样将轮上扭矩动态的限制为摩擦力可承受的最大值,以获得最大加速度。

坛里大佬都能看到你的帖子,但想要大家帮忙解决问题,必须把所需要的东西都贴全了,原理图,PCB,PCB实物图,炸完的样子的照片,还有代码,不然你光说炸了,那炸了有无数种可能的原因,谁也没法分析。很少会有人会有动力回帖说需要什么什么才能判断,然后一个一个挤牙膏,千万别。超前角的可以新开一个帖子。

编辑:优化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硬分家的做法是很不好的,设计上会有很多互相照顾不到的地方,沟通和找问题都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 ...

谢谢大佬,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硬分家的做法是很不好的,设计上会有很多互相照顾不到的地方,沟通和找问题都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 ...

这是我板子的栅极的波形图,由于表笔坏了一个,无法同时测上下桥的栅极。您看看振铃严重吗?
关于您上面的询问我下午会重新开贴,把具体情况展示清楚。再次感谢。
编辑:图1下桥,图二上桥:表笔接源极和栅极:控制频率40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板子的栅极的波形图,由于表笔坏了一个,无法同时测上下桥的栅极。您看看振铃严重吗?
关于您上面 ...

不严重,波形正常,图二那个与测量方式有关,大概是叠加了电机上的电压所致

网友(2023-01-21):
引用 楼主:
丢步堵转应该和捕获无关,我感觉你应该看看功率电路部分。我刚起步,没做无感。adc采集有没有开尔文走线? ...

没用ADC,用的是反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