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铜基板(高导热380w)”

楼主(2022-03-26):
  嘉立创“铜基板(高导热380w)”
特价打样:1000元/款  超高性价比
嘉立创2021年上线了铝基板(纳入到了免费打样)铝基板量高达:1000多款/天
铝基板极高的性比价取得众客的认可,铝基板导热系数:1w
今天,金属基板的贵族:“热电分离铜基板”这几天上线,导热系数达:380w(是铝基板的380倍),试产图片如下:

试产的图片如下:

补充一下热电分离示意图
普通的示意图

网友A:
这是好事呀,正好有款需要打样的,关键还是热电分离的。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好事呀,正好有款需要打样的,关键还是热电分离的。顶一下。

是的,普通的铜基板跟铝基板差不多,没有什么意义,热电分离铜基板才是铜基板发展的方向

网友:
铜基板 是做2层还是4层    能否做到4层呢

楼主:
没有四层的

网友B:
请问这个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普通的铜基板跟铝基板差不多,没有什么意义,热电分离铜基板才是铜基板发展的方向 ...

有一些看不懂呢,能否给一下示意图或者说明?

网友:
需要银基板!(高导热220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这样的吗?

是的,就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种

那不错,但封装估计是需要单独设计一下了,GERBER的话热焊盘单独一层出个文件是吗?不知有什么特殊的参数要求?热焊盘与普通线路间距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错,但封装估计是需要单独设计一下了,GERBER的话热焊盘单独一层出个文件是吗?不知有什么特殊的参数 ...

一个文件就行了,我们的工程会分开的那是热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文件就行了,我们的工程会分开的那是热焊盘

哦哦那很好,这样现有的封装都不需要改了

网友C:
铝基板的1W/m.K是绝缘材料的热导率参数,380W/m.K是铜材本身的热导率参数

绝缘材料厚几十um, 铝基板和铜基板的焊盘到环境的热阻主要在绝缘层上,至于基板是铜或铝,相差不是非常明显,整体来说能改善10-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基板的1W/m.K是绝缘材料的热导率参数,380W/m.K是铜材本身的热导率参数

绝缘材料厚几十um, 铝基板和铜基 ...

是的,理解很透彻

网友D:
所谓的热电分离,是不是基板只能是单一网络,比如GND? 能支持多个网络吗,比如马达驱动的W,V,U和BATT+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理解很透彻

那么问题来了,热电分离方式的铜基板,大功率LED芯片的接地大焊盘是直接焊在铜基板上,还是通过导热硅脂接触,还是有可能悬空?     如果是直接焊接的话,那么高的导热率,怎么保证焊接可靠呢?

网友:

这个免费打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热电分离方式的铜基板,大功率LED芯片的接地大焊盘是直接焊在铜基板上,还是通过导热硅脂 ...

我认为:是,大功率LED芯片的接地大焊盘是直接焊在铜基板上

网友:
网上查到:假双面铜基板汽车大灯LED热电分离,。。。这样理解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热电分离方式的铜基板,大功率LED芯片的接地大焊盘是直接焊在铜基板上,还是通过导热硅脂 ...

回流焊,整体加热

网友D:
焊接肯定是回流整体焊接,手焊就不要想了

网友G:
能镀金吗?

网友:
需要氮化铝基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焊接肯定是回流整体焊接,手焊就不要想了

下面放加热台,手焊也不行吗?想打一块板玩玩呢,只有手焊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面放加热台,手焊也不行吗?想打一块板玩玩呢,只有手焊条件

放加热台应可以,但是如果全手焊我想肯定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镀金吗?

一般做OSP处理,这种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是,大功率LED芯片的接地大焊盘是直接焊在铜基板上

就是这样的!

网友I:
赞! 只想问, 什么时候开放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赞! 只想问, 什么时候开放打样?

已经开放了的

网友J:
铜成本高,为什么不开发铝基板热电分离呀,铜铝焊接技术现在比较普遍了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热电分离,是不是基板只能是单一网络,比如GND? 能支持多个网络吗,比如马达驱动的W,V,U和BATT+等 ...

现在很多大功率器件的散热片是专门散热,不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铜成本高,为什么不开发铝基板热电分离呀,铜铝焊接技术现在比较普遍了呀 ...

+1

功放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很多大功率器件的散热片是专门散热,不带电

是的。但是最常用的MOS管还都不是。

网友L(2022-07-08):
可以过孔吗?电路画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铜成本高,为什么不开发铝基板热电分离呀,铜铝焊接技术现在比较普遍了呀 ...

铝不耐酸碱,没法蚀刻成凸台,压合时也没法做前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过孔吗?电路画双面

暂时只支持 单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