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微的数码管驱动芯片能工作在3.3V吗?

楼主(2022-03-26):
天微的这个数码管驱动芯片只写了典型工作电压5V,最低电压空着,不知道有坛友用过3.3V电压没有?

网友:
可以的。只是蓝色灯数码管要求5v

网友A:
1638 3.3V供电 ,蓝色数码管也可以

网友:
这手册也是醉了

网友B:
我看到那个红色的问号还以为是 PDF 里的,还想哪家 datasheet 这么草率,结果是 LZ 加的标注
不过天微的 datasheet 也真是够呛,看了眼我之前用过的 GN1620 明确写了 VDD 最低 3V, 但 TM1620 里这个最低电压又没写

TM1616:

TM1620:

GN16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38 3.3V供电 ,蓝色数码管也可以

那估计没问题,天微的几款数码管估计都一样,手册也都一样,都不写最低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那个红色的问号还以为是 PDF 里的,还想哪家 datasheet 这么草率,结果是 LZ 加的标注
不过天微的 da ...

多谢,手册能看出来一个公司的态度,以后能换都换成GN的。

网友:
TM1628A 我用3.3V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手册能看出来一个公司的态度,以后能换都换成GN的。

我之前用 GN1620 是因为 TM1620 没货……
价格差不多,不清楚质量相比如何

网友:
芯片本身工作没问题,但是LED如果工作电压是3。3V就有点悬了!

网友:
我印象中是标准i2c接口的几款, tm1640, tm1650, 3.3V都没问题. 老式三线串口的只能5V.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C:
搭车问一下:TM1650会干扰RF433MHZ的接收模组,有使用的朋友遇到这个问题过没有。有解决的办法没有或者有替换的型号没有。

网友:
空着就是说非宽电压工作,就是工作在5v电压的芯片。极限参数只是说明不会损坏芯片不代表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TM1650会干扰RF433MHZ的接收模组,有使用的朋友遇到这个问题过没有。有解决的办法没有或者有替 ...

这种芯片就是对电源干扰很大,我专门测过断开和接上这个芯片电源的5V电源波形,纹波差别非常大。如果电路里有模拟信号之类担心被干扰的模块,我都不用这种驱动芯片了,用595这种静态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芯片就是对电源干扰很大,我专门测过断开和接上这个芯片电源的5V电源波形,纹波差别非常大。如果电路 ...

谢谢,我也是打算换成595或者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