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失火难消灭,看世界各国出了哪些奇招?

楼主(2022-03-26):
2022 03/21
企鹅号
        电动车时代来临,许多消费者开始考虑换电动车,但全球不时传出电动车起火事件,火灾发生时,如何能有效防止电动车持续复燃?已经成为近期受瞩目的话题。比起一般汽车,电动车灭火过程更复杂,电池起火较难单纯以水扑灭,即使火势扑灭也会释放有毒物质,除了传用水柱灭火,目前全球各地消防人员想出各样奇招,为电动车起火事件提出另一种解决方案。
        货轮上 4 千辆汽车全烧毁,电动车火灾已成全球挑战
        2022 年 2 月一艘货轮载着近 4,000 辆汽车,包含 1,100 辆保时捷和 189 辆宾利,16 日货轮行驶途中突然起火燃烧,当天全部船员立即撤离,火灾蔓延直到 21 日,火势才逐渐扑灭。外界推测起火燃烧的原因,是电动车电池起火造成。电动车普及率逐渐提升后,电池火警成为了消防队头痛难题,比起一般汽车,电动车灭火过程更复杂,目前台湾也正努力建立标准训练程序,除了传统洒水、泡沫,针对电动车火灾,现在也出现了其他解决方案。
        比利时消防队发明专用电动车火灾「大浴缸」
        锂电池起火这类化学火焰燃烧并不需要氧气,只要内部的化学物质开始不受控制就会持续燃烧,根据 NBC 新闻报导,在美国德州一辆 Model S 自撞起火,消防员花了共 7 小时、106 吨水才将火扑灭。针对难搞的电池火灾,比利时消防队想出妙招!将大卡车货斗内装满水,遇到电动车火灾持续复燃的状况,在控制火势后便将车辆吊起放入货斗内,就像把车子放入浴缸浸泡一 样
        消防员控制火势后,便将车辆吊起放入货斗内。
        这样的方法比起喷洒水柱可以省下大量用水,且还能减少消防车出动数量,当然,相信也有车主看到这样的作法,会产生疑虑是否会有触电的风险?
        防火毯有效阻绝火灾延烧
        另外一项灭火措施,Vlitex 推出的防火毯,针对电池起火延烧的特性,采用高温玻璃纤维的材质,表面为双面硅胶涂层,这样的材质具备高抗撕裂性,极长的持久性,且长时间的耐温高达 1,000°C,短时间可达 1,300°C,过程中不需再使用水、泡沫等传统灭火器,就能有效避免电动车火灾对于环境中的其他物体造成影响。
        而另一个品牌 Bridgehill 也同样推出防火毯,两者功能十分类似,大小均是长 8 公尺、宽 6 米, 尺寸足以覆盖绝大多数小客车,只要把车辆覆盖,并且尽可能与地面密合,采用窒息法,将氧气从外部遮断就能有效防止火灾蔓延。
        对症下药,高压喷嘴水柱直接集中于电池芯灭火
        奥地利一家消防器材公司 Rosenbauer,发明了一项针对电动车火灾的灭火器材,它可让消防员在控制火势之后,将高压喷嘴塞到燃烧的车辆下方,让水柱直接喷洒集中于电池芯。这项器材已成功试验于各式电池上,包括袋状、菱形和圆柱形状电池。

网友A:
在美国德州一辆 Model S 自撞起火,消防员花了共 7 小时、106 吨水才将火扑灭
这车是拉煤了吗?这么扛烧,能签七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美国德州一辆 Model S 自撞起火,消防员花了共 7 小时、106 吨水才将火扑灭
这车是拉煤了吗?这么扛烧, ...

折算是106吨水,可能和复燃有关系

网友B:
应该设计电池失火后自动脱离车体,就好处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设计电池失火后自动脱离车体,就好处理一些。

是不是最好高一个弹跳座舱

网友C:
把整车扔到水里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整车扔到水里是最好的办法!

比利时消防队想出妙招!将大卡车货斗内装满水,遇到电动车火灾持续复燃的状况,在控制火势后便将车辆吊起放入货斗内,就像把车子放入浴缸浸泡一 样。

你说的是这个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整车扔到水里是最好的办法!

把水烧开蒸发没了,然后继续烧

网友D:
我把一节4.2V90AH动力三元铝外壳硬包锂电池极桩钻穿了,引起短路,电池冒烟燃烧。
用二氧化碳灭火器不能熄灭,最后是冒险搬运电池扔到开阔地任其燃烧,最后烧了超过半小时才熄火(化学能消耗完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把一节4.2V90AH动力三元铝外壳硬包锂电池极桩钻穿了,引起短路,电池冒烟燃烧。
用二氧化碳灭火器不能熄 ...

那就说明,一旦电车起火,不仅几秒钟就爆燃逃生窗口短到离谱,还特么别人用车载灭火器都救不了??

网友:
跟燃烧弹一样危险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说明,一旦电车起火,不仅几秒钟就爆燃逃生窗口短到离谱,还特么别人用车载灭火器都救不了?? ...

以后的汽车是不是要搞个弹射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说明,一旦电车起火,不仅几秒钟就爆燃逃生窗口短到离谱,还特么别人用车载灭火器都救不了?? ...

干粉灭火器根本救不了。干粉灭火器连大量降温都做不到,也就是覆盖。锂电池短路燃烧不需要氧气。
二氧化碳灭火器好歹还能降温隔氧。

网友:
我觉着可以换个思路:烟花起火,如何在烧完之前灭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