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sim通讯的大佬吗?想实现用单片机模拟SIM卡

楼主(2022-03-26):
想找人做一个类似的项目,有了解sim卡通讯协议的大神吗?

网友A:
熟悉7816和3gpp 卡协议就可以搞,核心需要取得运营商的卡密钥才可以,2G网络的会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悉7816和3gpp 卡协议就可以搞,核心需要取得运营商的卡密钥才可以,2G网络的会简单点 ...

我想实现 SIM卡读卡器和模拟SIM卡的单片机通讯
有大佬了解这两个协议吗?有偿请帮忙完成这个项目

楼主:
有大神在吗

网友B:
楼主,请给出详细需求,并报价

网友C:
还真监测过通信模块跟SIM卡之间的通信过程,硬盘上邮箱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资料,连个关键字都想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监测过通信模块跟SIM卡之间的通信过程,硬盘上邮箱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资料,连个关键字都想不起来了 ...

老大可以做吗?有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给出详细需求,并报价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在这直播一下吧:把功能描述清楚,报一下价。
让大家看哈你有没有诚意

网友:
以前接触过一卡多号的复制软件,需要将原卡的pin 码解出来,好像是穷取,再写入特制的多号卡中,只有很老的sim卡才能复制新卡都不行

网友:
在我看来,新卡只有一种可能,esim卡烧录

网友:
好多年以前了解一点,sim卡应该也是cpu卡吧,这个东西没有破解的可能。

楼主:
大概就想实现这样

价格你们看应该值多少钱呢
我用户名就是微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就想实现这样

价格你们看应该值多少钱呢

没理解错的话大概的意思就是sim卡信号远程传输?
将本地实物卡延长一段距离接到远端的sim读卡设备吧,不管读卡的是手机还是啥其它玩意,反正就是读卡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就想实现这样

价格你们看应该值多少钱呢

我是做这种卡读写器的,只是做通讯没问题,要加解密破解就难了

网友E:
十多年前有个想法,那时候正流行电视机机顶盒,要插个智能卡授权什么的,当时就想做的就是将多台机顶盒的询问信息都转向一个合法的卡,这样相当于一台机顶盒授权变成了多台,本质不是破解这个卡,而只是简单的分时复用罢了。理论上不存在任何的不可能性,也研究了好一段时间智能卡协议。
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成功,因为没有搞定智能卡协议,没有精力去啃那些协议。
物理层很简单,就是一个单线半双工的串口通信,当时也捕获了一些通信数据内容来对照协议来看,可以看出一些基本的内容,但是不熟悉全部协议,没办法按协议对数据进行分组拆分延迟转发等而放弃。
楼主需要一个熟悉这方面的人来对读卡器发出的信息/命令进行拆分转发等,然后将sim卡的响应信息回传给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多年前有个想法,那时候正流行电视机机顶盒,要插个智能卡授权什么的,当时就想做的就是将多台机顶盒的询 ...

对呀需要了解这个协议的..但是我只是一对一 一个卡对一个模块 实现远程连接SIM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这种卡读写器的,只是做通讯没问题,要加解密破解就难了

不需要破解 .只是实现SIM卡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远程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就想实现这样

价格你们看应该值多少钱呢

A设备、B设备之间物理距离多长?

楼主: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两端都开发

网友B:
通讯距离短的话,GSM模块三个信号延长过来即可:
RST:单向,读卡器--->卡片
CLK:单向,读卡器--->卡片
I/O:双向,读卡器<--->卡片,O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距离短的话,GSM模块三个信号延长过来即可:
RST:单向,读卡器--->卡片
CLK:单向,读卡器--->卡片

通过ttl电平连接 以后有可能通过4g透传 网络连接

网友:
智能卡共享技术。

网友:
如果是身份证读头的授权卡的话, 要小心法律风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ttl电平连接 以后有可能通过4g透传 网络连接

TTL传输:
三个信号直接接过来就行,注意处理一下I/O信号;
如果因为线太长引起信号变形,用施密特触发器整一下即可

4G传输:
设备A、设备B相互传输数据,传输1字节最大延迟时间是多长?
ISO7816-3 T=0协议,是按字节传输的,字节之间延时有严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L传输:
三个信号直接接过来就行,注意处理一下I/O信号;
如果因为线太长引起信号变形,用施密特触发器 ...

4g传输好实现吗?

网友B:
能否实现,跟4g模块传输1字节最小延时有关;
我不懂4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实现,跟4g模块传输1字节最小延时有关;
我不懂4g模块

就是通过网络连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实现,跟4g模块传输1字节最小延时有关;
我不懂4g模块

4G本身的延迟大约几十个毫秒,不到100。
如果在外地,还要加上正常的有线网的延迟,就是电脑ping的延迟。

网友F:
早就有人做过了。用FPGA  对波形采样 打包然后 传给远端 。不做任何的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就有人做过了。用FPGA  对波形采样 打包然后 传给远端 。不做任何的解析

这样对网络延迟有要求吗?

网友B:
我给楼主报价吧,也让坛友们看看报价是否合理

方案一:如果设备A、设备B相距3米以内
读卡器、SIM卡三条信号线直连即可,报价0元,请楼主自行解决;

方案二:如果设备A、设备B较远,具备三条信号线实时连接和传输条件
A、        B之间的信号传输请请自行实现,RS232、RS485…等
因市面上SIM卡读卡器最大传输速率约250kbps(可以变相理解为半双工双向串口),要求保证信号可以准确无误地双向传输;
需要判断数据传输方向;如果通讯过程中如波形畸变,需要作信号整形;不需要用mcu,可以使用分立元件、逻辑元件实现;
楼主可以自行实现;如果外包,请提供A、B通讯测试环境,初步报价1.5万元,工期1.5个月

方案三:如果设备A、设备B,使用4G传输,且能保证每字节信号传输延时小于10ms
        可按字节拆分,通过4G模块传输(请提供4G模块及使用说明、测试环境),初步报价6万元,工期3个月。

以上仅为初步报价,会根据最终需求确定最终报价。

另,楼主使用论坛的资源寻求帮助,如果得到了帮助,可适当为论坛赞助少量的资源使用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楼主报价吧,也让坛友们看看报价是否合理

方案一:如果设备A、设备B相距3米以内

实际上,4G的空中延迟都是几十毫秒的量级。加上和距离成正比的网络延迟,合起来一般是几十到一百多毫秒之间。
这样能用吗?

网友:
网络延时10ms说得比较保守,理论上100ms也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