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N总线不加120Ω电阻通信不上?距离很近

楼主(2022-03-26):
做了个CAN通信的小板子。CAN波特率500K
匹配电阻120没有加上。
发现用20cm的杜邦线居然通信不上,距离特别短也就是20cm,这是为什么?

然后:怀疑是使用了国产替代造成的,然后换成TI的,也是一样的效果。
测试了多遍,更换芯片,发现:只要其中有一个有120电阻也能通信上,两个都加当然没有问题。

网友:
can 是類似開漏輸出的,必須靠外部電阻拉到默認狀態

485 是推挽輸出,輸出階段不依賴各種電阻,即便不加任何電阻,也可以通訊

网友:
终端电阻可以消耗显性电平到隐性电平切换时的能量,使边沿变化更陡所以高速没终端是不行的,10K你试一下。

网友:
CAN总线的差分=0是靠终端电阻拉回来的,而差分=1则是靠芯片内部提供的CAN_H强上拉和CAN_L强下拉实现,CAN transceiver的规格书里都会有框图描述,看下就清楚了。

网友:
CAN说得很清楚,必须加,485可以不加

网友:
CAN总线是电流环,没有电阻形成不了稳定的电压。

网友A:
最好默认内置120R,这样就算三四个设备都各自加了也能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默认内置120R,这样就算三四个设备都各自加了也能通信。

再多一些直接等于短路了。。。

规范规定就是首尾2个,严格按照规范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多一些直接等于短路了。。。

规范规定就是首尾2个,严格按照规范执行。

是,一般做个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