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下如何识别第三方应用程序界面上特定内容的变化?

楼主(2022-03-26):
有一个第三方的编程工具,环境是WIN ,没有什么DLL 的调用,也不开放接口.
正常操作是:
1外部设备动作到第一位置,然后鼠标点击这个界面上的按钮后,这个应用把当前数据保存到对应芯片的EEPROM 中。
2 外部设备动作到第二位置,然后鼠标点击这个界面上的按钮后,这个应用把当前数据保存到对应芯片的EEPROM 中。
3.....
4.....

这样操作很烦,想弄个自动设备,想法是 开发个上位机,上位机控制个伺服电机停在不同位置后,这个上位机点第三方界面上的按钮,识别到按钮变化后,执行第二动作。
那么能用什么软件,来操作这个第三方软件上的按钮(按钮在同一个页面,但在不同的位置有几个按钮)

网友:
你还不如老老实实抓数据来的实在

网友A:
查找获取其他窗口句柄  找到子窗口 发消息就可以控制其他软件界面上的控件了 。 当然有些特殊的比如DUI的就不行了。 还有种方法就是控制鼠标点击具体坐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获取其他窗口句柄  找到子窗口 发消息就可以控制其他软件界面上的控件了 。 当然有些特殊的比如DUI的就 ...

这个方法似乎通用性强一点。肯定有做过的案例。
感觉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有没推荐的关键字,这样可以搜索下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按键精灵怎么样了,但我记得很早之前的按键精灵就可以识别其他程序界面上的变化,包括颜色和文字内容

网友:
按钮精灵,再差你也可以直接找如果获取一个全屏截图再做图片像素级判断就可以了。只要窗口位置固定的话,这样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