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问电路板5V/8A的输入如何保护呢?

楼主(2022-03-26):
一个电路板,输入电压是5V,电路板最大工作电流7A左右,我计划在电源输入端用了一颗8A保险丝,但选了下只有一次性的保险丝,我这个电路板要装进铝铣外壳里面,到时候如果烧了要更换不方便。但是自恢复又没有8A的贴片型号。
过压保护那里我用了一颗SMAJ5CA,这样可行吗?要求双95的国产化,我找了下没找到国产的那种过流过压保护芯片方案,哎头疼。

网友A:
你可以使用2个同一批次同一型号的1812封装的5A贴片自恢复保险,并联后的电流可能在8~9A左右。1812的5A PPTC从6V到60V都有。(虽然是5V应用,但我推荐还是选择电压高一些的)

至于过压防反接保护,可以参考网上一些分立电路。

有很多声音说不能并联自恢复保险,我想这个时候应该看看生产这些东西的厂家怎么说:

以上截图内容在该PDF的第三页左上角:

网友B:
做一个PMOS 反接保护,一个10A一次性保险丝,一个5V TVS管。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2个同一批次同一型号的1812封装的5A贴片自恢复保险,并联后的电流可能在8~9A左右。1812的5A PPTC ...

感谢回复,很专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PMOS 反接保护,一个10A一次性保险丝,一个5V TVS管。全了

请问对于长时间的过压输入,TVS一般扛得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对于长时间的过压输入,TVS一般扛得住吗?

肯定扛不住,发热时间长TVS就坏了,要算一下结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对于长时间的过压输入,TVS一般扛得住吗?

5v的tvs,8v就开始明显导通,然后把你10a保险丝烧断。

网友:
面积不缺、静态电流不care,只是过压和过流的话,自己用几个IC搭呗,100%国产器件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