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电路中有必要用双向TVS吗?

楼主(2022-03-26):
下图是我看到的别人设计中的一个电源输入端的电路。
我好奇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用双向TVS吗?毕竟一端是接地的。
毕竟双向的比单向的要贵一些。

图中这个实际电路中使用的是SMBJ15CA。

网友A:
可以防接反。。

网友B:
可以用单向的,用单向的时候,后面那一堆防反接的电路也都可以省略,

当用户接反了电源时,TVS如普通二极管一样导通,电源被短路,保险丝烧断,用户就会认为是自己接反电源烧坏了机器,你就收钱换保险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防接反。。

嗯嗯,明白过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单向的,用单向的时候,后面那一堆防反接的电路也都可以省略,

当用户接反了电源时,TVS如普通二极 ...

Oh damn it!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单向的,幸好我不是做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单向的,用单向的时候,后面那一堆防反接的电路也都可以省略,

当用户接反了电源时,TVS如普通二极 ...

那像485驱动电路中的A+、B-对地TVS总不用双向的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Oh damn it!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单向的,幸好我不是做产品的。

其实也没事,很多车载逆变器就是这样做的,保险丝后面加个普通二极管做防反接保护,工作电流很大,加额外MOS又不合适,就用保险丝保护的。

保险丝就是保护机器或避免发生火灾的,过流它熔断,那反接它熔断来保护机器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都是保护机器和避免火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像485驱动电路中的A+、B-对地TVS总不用双向的了吧?

485是特别的非对称设计,是这样的:

网友:
Tvs为什么不放到VIN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是特别的非对称设计,是这样的:

我前面看到别人的485电路中用了PESD2CAN,它的VRWM是24V,而你刚刚又提到了SM712,非对称设计的12V/7V,那用PESD2CAN是不合适的吗?
这两种都是用于ESD防护的。

我看到的更多的485电路中是没有使用ESD器件,而使用了TVS,最夸张的一个是将A+、B-各一个对地的TVS,并在A+/B-之间加了一个双向TVS。
那么要用ESD还是用TVS还是二者都需要?

你真厉害啊,有各种各样我不懂的知识,羡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前面看到别人的485电路中用了PESD2CAN,它的VRWM是24V,而你刚刚又提到了SM712,非对称设计的12V/7V, ...

PESD2CAN从名字就可以看出,protection ESD to CAN,它是为CAN设计,而不是485,它应该是不合适的,但这个具体要看对应的芯片的参数。
我倾向于认为ESD和TVS是同一种东西,他们只不过是“大小不一样”从而导致了适用情况有些不一样,TVS功率大于ESD,但是ESD的电容小于TVS,所以这里也有一个信号频率的问题。
485通常应该是比CAN慢的,针对CAN设计的PESD2CAN最大是30pf,230W 5A 8/20us,而给485用的SM712最大是75pf,600W,19A 8/20us。

我也不是啥都知道啊 范围还是很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SD2CAN从名字就可以看出,protection ESD to CAN,它是为CAN设计,而不是485,它应该是不合适的,但这 ...

谢谢了,你的回答已经慢慢进入到知识的深水区了,我已经明白要点了,但是就此打住不再往下问了,等应用的时候再仔细研究一下。

拜谢!

网友:
能用单向就别用双向,一般双向是给差分信号线用的。直流电源上一般都是单向TVS,因为保护更加彻底,地电压比vcc高0.7就能导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