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在KEIL中的下载算法有错误?

楼主(2022-03-26):
最近正在调试STM32G431K6T6的IAP升级。
发现了一个BUG(如图):
就是选择:块擦除下载,如果程序大了一点(我的是7KB大小的时候)程序就下载报错。显示下载失败。但是:启用全片擦除,就没有问题。

另外:
使用JLINK的JFLASH工具,下载KEIL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就正常,这里也可以看出:KEIL中的下载算法有问题。

楼主:
还发现一个手册错误:
手册表明写FLASH的时候,最后要检查EOP位,但是实测程序:写完FLASH后,EOP根本没有变化。

楼主(2023-02-01):
2023.02.01结果:
今天重新下载了器件包,楼主位反应的问题已经没有了。

网友:
话说到现在国内支持STM32G4的通过电脑串口烧写固件的工具还没有出来,ST的烧写工具我认为并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