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开发STC15W单片机,问题求救。

楼主(2022-03-26):
一直都是有IAR作为开发工具,且没用过STC的单片机,新项目,用的是STC,就换到Keil5进行开发。

原本是要做一个扫描外部输入的方法,结果却出现问题,实在找不出问题原因。
为什么,我这边增加一个u8 ii = 0; 就编译出错?去掉则正常。

网友A:
u8 ii = 0;放到开始处。
或者看看有没有C99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 ii = 0;放到开始处。
或者看看有没有C99选项。

lz这个估计没定义u8吧。得用byte或BYTE

网友:
2楼应该是对的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没放到开始定义。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ii = 0;放到开始处。
或者看看有没有C99选项。

放在开头就可以了。
没有找到C99选项,感谢,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51只支持在开通定义变量,不支持在过程中定义

网友:
C++可以到处定义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