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SMT损耗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2-03-27):
比如C514336这个,贴5片加上损耗要15片,将近100块了
还有实际损耗可能并没有这么多,是退回私有库还是直接扔掉?

网友:
我让了解一下,

网友A:
您好,这些器件在预上架后器件损耗没有同步修改到位, 目前损耗已修改为0。  选标准型加工,这个器件多出的会随板邮寄回。

网友B(2022-09-30):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些器件在预上架后器件损耗没有同步修改到位, 目前损耗已修改为0。  选标准型加工,这个器件多出的 ...

你好,选择私有库的,我了解是从整盘上剪掉系统计算的损耗去焊接,就算实际没损耗也扔掉了,这样是不是不太合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选择私有库的,我了解是从整盘上剪掉系统计算的损耗去焊接,就算实际没损耗也扔掉了,这样是不是不 ...

器件上机需要一定的长度,编带长度太短不好装料上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器件上机需要一定的长度,编带长度太短不好装料上机。

难道不应该整盘取出来上机,贴完以后再还回仓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应该整盘取出来上机,贴完以后再还回仓库么?

我也是这么想的,多不退少了补,确实不太好,相当于一直有这个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