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uVision5.23安装芯海M0单片机支持包不成功

楼主(2022-03-27):
请教:Keil uVision5.23安装其他单片机DFP支持包没问题,芯海M0单片机支持包不成功,提示“Cannot install Pack CS32L010_DFP.1.0.0: Cannot find PDSC file at root directory of Pack archive”

网友:
随便搜索了一下
总结:安装keil5的器件包时要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安装器安装。

楼主:
谢谢,试过,不行

网友:
pdsc 文件放在 PACK/.Web 文件夹里头
芯海的 DFP 包,是他们自己做好的一个压缩包吧,还没有上传到 keil 那边去,我用 5.36 版本,没有搜到这个包

网友(2023-01-10):
CS32L010_DFP.1.0.3 之后的支持5.23 我一直在用

网友(2023-02-18):
最新是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