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化学好的坛友推荐一下-什么干燥剂适合保存元件不氧化

楼主(2022-03-27):
请求化学好的坛友推荐一下-什么干燥剂适合保存元件不氧化
去年公司的一个项目暂停了,有30000个芯片用下图这种干燥剂封存, 总感觉金属的引脚和碱性物质封一起,会有反应,心里不踏实。
今年公司又买了好多0201/ SOD882之类的小元件,感觉如果氧化焊接不良将是个灾难!
所以特向化学好的坛友确认下图片这类干燥剂适合保存元件不? 最适合的干燥剂是哪种?

网友:
搜“蓝色变色硅胶干燥剂”。
这个东西吸了水分之后会变成粉色,有些仪器把这个装在透明的管里干燥流过的气体,气体流过这个东西立刻就会被干燥的很好,哪怕气体是从水里吹泡泡吹出来的也是,
看一眼颜色就能知道它需不需要更换,吸潮变成粉色的可以加热干燥重新使用。
吸水不会像石灰那样发热,也不会时间长了出现粉末。

不太重要的我用的是“竹纤维干燥片”,这个也可以加热干燥重复使用,但我在北方本身就很干,这个在南方是不是秒挂不清楚,这个片有种香香的味道(?也不能完全说是香?但能联想到吃的东西)。

不过我发现即使非常干燥有些东西也会氧化,尤其是国产便宜的贴片LED引脚。(为什么淡淡的金色会变黑啊,什么材料做的啊。。)

所以可能还得加上“脱氧剂”,塑料手感的纸包的,里面有好象是铁粉一样的东西,有些月饼用的好像是这个。但我还没在电子元件上尝试过这个,已经氧化的库存尚未消耗掉……

也可能是周围物体会释放有害物质,比如旁边放了橡胶制品,会有硫冒出来,这个怎么解决并不清楚,只能尽量隔离。

网友:
硅胶干燥剂,安全无毒

网友:
抽真空+硅胶干燥剂+镁粉,我觉得是最安全的办法。

网友:
几百块买个防潮箱不好么?就是放相机那种,推荐爱保的,耐用

网友:
有些月饼用的除氧剂可以看看,挺多卖的
但有的是挂着除氧剂的头卖干燥剂的货,不要上当了

网友:
大包装的脱氧剂,用柔软塑料袋密封。氧气反应掉之后,塑料袋体积会缩小。

网友:
真空包装袋抽空气封存吧

网友:
ic包装都是硅胶防潮剂加铝箔袋抽真空

网友:
变色硅胶挺好的, 一看颜色就知道了. 全变红了放烘箱烤一下还能变回来.

网友:
铝塑复合袋抽真空封袋,不放干燥剂都可以。

网友:
嘉立创 PCB打样真空包装里的干燥剂也许可以, 因为嘉立创 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感谢上面坛友的回复,最终是买了食品用的真空袋和配套真空包装机,加上干燥剂,放一起吸真空封口。  才花了150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跟芯片原封一样的效果。

楼主:
下次买点除氧剂,  和干燥剂一起封装吸真空。  无氧+干燥, 保存十年没问题

网友:
估计得除水,除氧,我一般保鲜膜+食品硅胶除湿

网友:
真空封口机  型号290   刚刚买了一个   芯片袋抽真空 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