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4突然无法进入系统,重新安装系统后,为何原来的密码全部不能登录?(已经解决)

楼主(2022-03-28):
重新安装的是最新的9.50系统。安装前提示必须格式化,所有的用户登录和数据丢失。

安装好系统,机器恢复正常。网络已经连接。

我之前的2个港服账号,3个国行账号,却全部无法登录。

用户名跟密码肯定没有错,因为我都记下来。

我之前买的毛线小精灵、地平线、肥肥公主等游戏,都是电子版,登录不了账号,无法恢复这些游戏啊。

幸亏乐高世界、双人同行,买的是光碟版。

楼主:
现在是否国行主机不能登录港服账号了?

我之前的游戏电子版是使用港服账号买的,怎样恢复?

网友A:
你的主机原来是国航的码?据我了解,国航本身一直就不能登陆外服,你主机买回来是不是店家帮你操作过?
如果你要登陆,只能用备份大法,就是用另外一台非国航的PS4先注册几个你需要的外服账号,然后将资料还原到你国航的PS4上
PS4备份大法好像用U盘的,PS4我没试过,我的是港版,这里有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96238565
如果自己觉得麻烦,可以找淘宝店家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机原来是国航的码?据我了解,国航本身一直就不能登陆外服,你主机买回来是不是店家帮你操作过?
如 ...

我买的时候,是可以登录港服的。后来听说不能登录了。

现在问题是:我的国行账号,现在也无法登录。

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是可以登录港服的。后来听说不能登录了。

现在问题是:我的国行账号,现在也无法登录。

那估计你买的时候应该商家帮你操作过了
24日左右PS4和PS5的系统更新,目前PS4的系统最新是9.50版本,有人说更新了之后登陆不了ps plus,不知道这个和你的故障有没关系
你检查好系统是否已经最新的版本,如果是的话可以尝试修复凭证看看游戏是否正常:(設定)>[帳戶管理]>[修復憑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你买的时候应该商家帮你操作过了
24日左右PS4和PS5的系统更新,目前PS4的系统最新是9.50版本,有人 ...

没有,京东自营买的。我自己登录港服账号的。

就是最新的9.50系统,官网下载,使用u盘安装的。

网友B:
以前的机器版本有个后门可以登录,新的系统封住了,但是国行机不能登录国号就不对了,先检查一下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京东自营买的。我自己登录港服账号的。

就是最新的9.50系统,官网下载,使用u盘安装的。 ...

先用其他邮箱注册一个新号验证一下PS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机器版本有个后门可以登录,新的系统封住了,但是国行机不能登录国号就不对了,先检查一下网络 ...

网络测试正常的。

网友C:
好几个月没开过机了,今晚回去试试看,上周刚在港服买了一个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几个月没开过机了,今晚回去试试看,上周刚在港服买了一个游戏 ...

港服已经登录了的不受影响
我的也是很长时间没有使用,昨晚小孩拿出来自己连接电视,发现进入进不了系统。

以后还是只能买媒体版的游戏,不要买电子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港服已经登录了的不受影响
我的也是很长时间没有使用,昨晚小孩拿出来自己连接电视,发现进入进不了系统 ...

我记得去年好像网上爆过一个故意设计缺陷,ps4主板电池没电了就成砖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去年好像网上爆过一个故意设计缺陷,ps4主板电池没电了就成砖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

我的硬件看起来没有问题,重新安装系统(需要格式化硬盘)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几个月没开过机了,今晚回去试试看,上周刚在港服买了一个游戏 ...

好几个月没开的话,先别联网升级,看看你系统版本,要是9.00以下,就别升级了,现在可以破解,比较香。

网友:
不能登录港服我理解还是没有备份港服的原因,不备份理论上只能登录国服账号。
备份港服要不是自己备份过,可以恢复,要么就找淘宝帮忙备份。
数字版游戏的话,买电子版方便,但是不能回血,只要账号密码没忘,换台游戏机登录一样能用的,不会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你买的时候应该商家帮你操作过了
24日左右PS4和PS5的系统更新,目前PS4的系统最新是9.50版本,有人 ...

(設定)>[帳戶管理]>里面只有一个选项:登录PSN

这里就是死活不能登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設定)>[帳戶管理]>里面只有一个选项:登录PSN

这里就是死活不能登录。

家里有没梯?尝试连上再试试。
有时莫名其妙数字版会出现这个情况,不过我PS4只出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設定)>[帳戶管理]>里面只有一个选项:登录PSN

这里就是死活不能登录。

有没错误代码?

楼主(2022-07-28):
重新尝试。开机提示升级9.6。希望升级后可以登录。

楼主:
有结果了。国行的账号找回来了。使用邮箱,忘记密码,重新设置密码,就能登录。原因应该是之前的账号都没有实名制,Sony强制改了密码。

现在最糟的事情是:港服账号,收不到邮件。我的游戏都是这个账号购买的。

淘宝店说,可能账号被盗了。

说可能可以找回,但需要收费300元。这个有点贵,我的游戏可能只值600,并且都已经玩过。

我的账号就是邮箱,而邮箱是能使用的。我感觉是否通过申诉之类可以找回账号?

楼主:
找淘宝了,说好200元,不行退款。

店家问我要了2个九订单的截图。估计是去申诉了。

楼主:
账号搞好了,电脑网页上可以看到我之前的游戏。

我之前的企业电邮,店家说跟Sony确认过,不能作为个人游戏账号,让我换一个qq账号。

店家帮我将这个新电邮,捆绑好我之前的订单。

楼主:
新问题来了:港服账号,无法在国行上登录。

店家说要先做备份,需要u盘和电脑。另外收费50元,给我优惠到30元。

感觉被连环诈骗一样,但只好继续付款....

楼主:
店家给了我备份文件和教程。

楼主:
按上面的操作,进行备份还原。

楼主:
恢复好,系统就直接登录了,其它用户信息也会被删除。

现在正在恢复,就买了4个游戏,总值不到1000元,花了230元拯救。

网友E:
看来ps5还是要买光盘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ps5还是要买光盘版

我已经发誓以后不再买电子版。没有光碟版我宁可不买。

我的账号竟然被Sony公司封掉,电邮都收不到。

要不是淘宝店家帮我重新注册一个新账号,并且将原订单捆绑到新账号,我的邮箱就全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