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单车有两块48V锂电池,如何使用更高效?

楼主(2022-03-28):
手里有两块48V/20AH的电单车锂电池,使用时间不同,内阻、损耗等参数不同。现在需要远途行驶,
1、使用一块电池,货架携带另一块,用到到第一块没电的时候换上第二块
2、将两块电池通过二极管并联一起放车上使用。(电流较大,二极管发热较大)

网友:
这还要问吗?自己接一个转换开关好了

网友:
把电压放到一致直接并联使用,我用48V12AH,6块星恒鼓包电池并联继续服役

网友:
加个开关,没电的时候手动切一下...
要不你弄个单片机+继电器,读AD值,判断电压,再自动切也行啊,折腾下

网友A:
用个英飞凌的IPT015N10N5和Ti的LM5050MK-1做一个理想二极管,两块电池并联使用基本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英飞凌的IPT015N10N5和Ti的LM5050MK-1做一个理想二极管,两块电池并联使用基本不发热 ...

这个真不错?

网友:
一起用,平均放电电流小一半,电池寿命更长

网友:
锂电池 炸起来  逃都来不及  参考杭州去年  电瓶车 锂电池 爆炸视频    几秒钟 重度烧伤  所以别去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英飞凌的IPT015N10N5和Ti的LM5050MK-1做一个理想二极管,两块电池并联使用基本不发热 ...

非常好,每个电池放电电流减小一半,加速和上坡的时候动力更好,能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插钥匙那个开关有一种是可以切换的,钥匙插进去左转是第一组电池,右转是第二组电池

网友:
用空开 切换

网友:
充满电后并联使用

网友(2023-05-10):
一块一块的用

网友(2023-12-14):
帖子比较早,看到了还是回复一下吧。
这种并联用比较好。使用过程中相当于小电流充放电,对电池好,电池发热也小。
确保电池都是同串数同电压的